剪板机异响机械难题!!!

楼主(2006-06-19):
哪位朋友用过上海冲剪机床厂生产的液压剪板机?小弟在维修过程中欲到一个麻烦,生产时机体有很大声的异响,主要负责剪切铁板,厚度在2.2mm-0.8mm具体情况如下:
      1 压锤动作正常,液压稳定。
      2 负责刀口上下运动左右分别有一个缸体,声音应该是从它传出来的。
      3 润滑油已经加过,液体的固体的全实验过了。
      4 用手感觉倒柱有很热,没有太大的拉伤。
      5 缸体上方有两个口,一个是润滑口,一个写着只需加氮气!
      6 刀口间隙正常,无过大摩擦。
以上就是现在这台剪板机的现状,异响音量有上升趋势,麻烦各位用过或了解这台剪板机的同志,帮帮忙。
                                        维修工:小崔

网友A:
根据你提供的现象描诉可能是,油缸在动作的时候管路不畅致使油缸脉动发出的声音,建议检查一下有关这些部分。

网友B:
检查液压部分

网友C:
如果是你动过液压部份
那有可能缸里面存在着空气,倒至液压系统发出异响!建议先放气试试.
还有你没说清楚:是上升时响还是下降时响.
如果是上升时响,有可能氮气包压力太多或充油过多
还有可能压力角调得太大,也会发出响声~~~

网友C:
还有请问你在什么地方~~
如果离我不远的地方~
我可以过来看看~~我对这个问题很好奇~

楼主:
刀上升下降时都会发出异响,下降时声音比较大些,声音很大,在厂房里个个角落都能听到,100M以内不成问题,也就是说缸体在闭合和伸出时都会发出的声音。
沈阳 大东区。

网友D:
检查液压油是否过低,使空气由吸油口带入油缸,刀架运动时空气压缩造成响声;
但由你描述的该剪板机应该是摆式剪,刀架的回程是靠氮气缸提供的压力,回程有巨响一定是液压系统的问题了,回程时油缸上腔液压油不能顺利释放,检查回油部分。

网友C:
但楼主已说他已加过液压油
按楼主描述的响声应该是由液压系统传出的
但一般来说如果系油缸中没空气是不会有这种吃响声的
像这种响声音一般都是从泵传出的,可回程时泵是空转~~也发出响声这不正常。。。。。。这种情况真的没见过。
老兄,查出原因来了,贴上来瞧瞧~~

网友E:
当高压机油向低压区泄漏 或者高压区转变为低压区通流过道很小时静压能会迅速转变为动能产生噪声和冲击波 液鸭系统的噪声大部分是这样引起的
检查泄露是比较困难的 和机械零件配合,配合力及磨损等都有关系 重点是高压源部分
机器零件当润滑压力不足时也会产生噪声 这种异响是灾难性的一定要注意 检查一下润滑系统

网友C:
按道理来说应该不是楼上所说的原因,因为一般的液压剪板机都是串联缸,然后由氮气回程。由楼主所说刀架上升下降时都会发出异响,可刀架上升时,系统是没有高压的,整个油都是回油箱的。
再者如果油有泄露那么所剪的板厚便没有以前那么厚了~~一试便知!

楼主:
氮气一般在多少个工作小时加一会你们谁知道。
从我来到这里就没加过氮气,已经6个月了,我对加氮气不是很了解以前没加过。

网友F:
我96年修剪板机时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那是天津OTS电梯厂的剪板机,是国外设备,剪板机的异响是在液压缸反程切换时产生的,声响很大,我看过液压图后,检查了一个阀,发现它没动作,没有卸荷,所以声响很大,主要原因阀没得电的缘故.希望我的经历对你有用,我的QQ:353536894

网友C:
氮气在一般的时候是不用加的
倒是充油的次数较多。
你那么小的剪板机我不知道氮气的压力多大,我们那个16MM的剪板机,氮气包压力为8-10MPA。
在刀架能正常回程的时候是不用充气的~~

网友C:
哦!对了~你只说你加过润滑油,并没有说你加过液压油
建议你检查一下液压油液面
如果过低,加点液压油试试~~

网友G:
这很简单。

网友G:
我知道具体原因。主要是润滑工作不到位。件已经坏了,加油也没啥用。宁三应该和你说过。宁三请我我会过去看看。我和你们一个院了。

网友H:
应该是液压没有完全回程,你压钢板正常,部件损坏的可能性不大。
急!!!快点有答案

网友G:
zww和SXF处理过,但他们没找到根本故障点。
如果你是机电工业学校毕业,并是机械相关专业的。我相信你看过图纸后能在两分钟内分析出原因。

网友I:
很想知道真正的故障原因。关注ing。。。
    TO:刘心化先生,从帖子看,你已经很了解这台剪板机故障之所在,既然这样直说就是了,沈阳 大东区的这位大仲马笔下的复仇英雄我想也会十分感谢您!工控的朋友也都很关注。先谢谢您!

网友J:
倒柱很热?或是导向柱很热?
如果是导向柱很热,那可能是别住了。检查立柱滑套看看是不是对角上的磨擦很重(先做好记号);还有,如果是别住了,油缸的下缸直接回油路的时候是不会下滑的,也可试试。
还有就是左右两个液压缸在重装后是不是同步?
声音是尖锐的连续声?还是节奏的闷声接着尖锐的声音?不同的声音会显示运动情况的变化过程。

网友K:
把导向的底座螺丝松开点,上下动两下,停到中间,在把螺丝拧紧,反复几次.

网友G:
啊连说的有点对。不过那个件已经由于缺少润滑损坏了。更换才是办法。我记得好象要求每周润滑。但实际根本没有润滑过,在故障之前。机械设备最关键的是润滑。液压设备最关键的是油液的清洁。我们大家做的都不很好。

网友L(2006-07-28):
应该看看电源和阀门!液压系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M:
根据你对故障的描述我判断:你的剪板机一定是回程缸球头损坏,请将说明书上的球头尺寸发给我.如果需要我发给你.
kong_lz@yahoo.com.cn

网友M:
根据你对故障的描述我判断:你的剪板机一定是回程缸球头损坏,请将说明书上的球头尺寸发给我.如果需要我发给你.
kong_lz@yahoo.com.cn
025-83889826

网友N:
  4 用手感觉倒柱有很热,没有太大的拉伤。

可能是导柱别住了
请拆下模具重新合模

网友G(2006-09-01):
就是那里坏了.

网友O:
正常上先确认是否在液压回路部分有过多的气体,气体的存在可能导致过分的液压冲击,一般这种情况很多;倒柱热是不正常的,建议你检查一下倒柱那里及相应部件的情况。以前我遇到过这种情况,不是你这种机器,类似问题而已,当时是配合的垂直度破坏了,同时我想了解,那个不正常的噪音是否有一定的规律,如果只在某个过程中的话大部分都是机械上面的问题,如果整个过程中都有一般就是液压传动系统有问题。个人拙见,仅供参考!

网友P:
请问是QC12Y还是QC11Y系列产品,从上面情况看好像是QC12Y系列,导柱(应该为活塞杆)发热,应该检查油缸,特别是油缸的导向套的润滑问题。

网友G:
别讨论了,就是那里坏了.

网友Q(2006-12-05):
活塞杆 给外力拉偏了,产生的摸察. 要不到多久就不用修了.
报废罗

网友R:
不太懂,没办法啊!!!!!1111

网友S(2007-05-04):
大家好,我是南通东方锻压机床有限公司,我专业生产各种液压,机械式剪板机及折弯机.如果有什么问题咨询或者需要帮助可以加QQ178593144或QQ664911027,很高兴能为各位提供帮助~这位仁兄的问题如果是开机就一直在响,那问题可能出现在活塞泵上,如果活塞泵里面有空气,它就会有很大的噪音,但是他开一段时间后空气渐渐排出,声音也就会越来越小一直到正常~以上只是小弟的一点想法~!

网友C:
南通那边做剪板机的确实是多~

网友T:
呵呵呵,小问题,滤油网堵塞,吸油不畅,

网友U:
活塞杆和连接孔不在一直线

网友V(2007-06-20):
看了楼主发的故障症状!以及各位高手的分析,本人来综合一下!     其中疏漏,大家不要见笑!     液压机械异响无外乎—机械异响和液压异响!还有一种比较少见的共振!  首先说一下液压方面(从油泵到油缸)!1.油泵吸油不畅、吸入空气、油质变差、以及自身老化或故障、托动电机故障……2、电磁阀异常—阀芯动作不到位、线圈老化、弹簧异常、内泄过大、电磁阀存在共振点、电路问题造成电磁阀控制失常……3、油缸内泄!4、油箱设计不好,造成液压系统噪音过大!   机械方面1、电机!2 、活动部件的配合及润滑不良、损坏!3、执行部件故障!4 、机械共振       共振—这里说的共振跟以上说的两种不同,它是液压系统与机械部件的共振!              以上只是普遍上的液压机械,而具体到剪板机,结合楼主所说的症状,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

网友V:
仅凭第一点,液压方面的问题大部份可以排除!除了油缸内泄(可能性也不大)!由于声音是从缸体传出!那大致可以得出是执行机构及其附件的问题!导柱(不是“倒”柱)很热而润滑又良好,并且刀口也正常,这样一来就要考虑刀口的垂直度、左右缸的同步、导柱的直线度了!也就是说问题的重点可以放在油缸、导柱、切刀!至于具体是哪一个!楼主可以再把症状说详细一点的话!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探讨!本人是修液压机械的,主要修鞋厂的设备但从没有修过剪板机,所以以上只是一点拙见,见笑了!

网友V:
仅凭第一点,液压方面的问题大部份可以排除!除了油缸内泄(可能性也不大)!由于声音是从缸体传出!那大致可以得出是执行机构及其附件的问题!导柱(不是“倒”柱)很热而润滑又良好,并且刀口也正常,这样一来就要考虑刀口的垂直度、左右缸的同步、导柱的直线度与垂直度!也就是说问题的重点可以放在油缸、导柱、切刀!至于具体是哪一个!楼主可以再把症状说详细一点的话!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探讨!本人是修液压机械的,主要修鞋厂的设备但从没有修过剪板机,所以以上只是一点拙见,见笑了!

网友V:
不会吧,06年的贴!早知如此我不跟贴了!

网友W:
很久以前的了,现在已经报废了.

网友X(2007-11-05):
虽然是很久了,但对我们这些后来者来说,无疑不是一批宝贵的资料.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Y:
这样的状态应该是液压管道密封性不好,主要检查一下各个接头位。

网友Z(2007-12-20):
本人统一赵松说法,系统有气,拍后还不能解决问题,则本人认为是以下原因:由于系统内泄楼增大,改变各元件的固有频率,而导致在加压时产生共振而发出噪音
解决办法:将液压硬管改为软管即可消除。
本人原来遇到过一套日本进口设备液压系统,在前几年适用一点问题没有,但到7、8年后使用,尤其是夏天温度高时,一加压在200M外均可听见,后来到冬季也发出噪音,最后本人将发生共振的地方硬管改为软管后,噪音立即消除。
你试试看

网友AA:
楼主试了没有,按楼上网友的方法>请回复

网友AB:
楼主是否应该出来说一下后来怎么修好了?

网友AC:
哪位朋友用过冲床上的液压泵?

网友AD(2008-01-21):
有电路图吗/jiazhenjun777@163.com
谢谢!

网友AE(2008-04-13):
现因公司发展需要数控机床改造技术人员:电气、机械师傅。专、兼职皆可。要求:电器人员需熟练掌握国内主流系统与国外西门子、法拉克系统的调试与编程。机械人员需懂车、铣床的机械结构,有过数控改造的经验。有意者与15996422460 周先生联系,在南京。

网友AF:
应该是缸径和导套因为长时间磨损出现不同心的缘故!

网友AG(2008-06-21):
 主油缸是不是经充液阀控制油液进入油缸上腔的?会不会是充液的声音?如果是的,那倒也正常,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AH:
也有点参考价值!收藏了

网友AI:
同久环能科技发展(上海)有限公司以销售工业自动化产品为主的企业。主要经营的产品有伺服电机、减速机、变频器、PLC、触摸屏、低压电器、伺服电机配线插件、编码器、联轴器等等。
伺服电机:日本富士、三菱、松下、安川、德国MOTEC
变频器:日本富士、三菱。
PLC可编程器:日本富士、三菱。
触摸屏:日本富士、三菱、松下。
减速机:德国MOTEC行星减速机、台湾泰映减速机。
编码器:丹麦SCANCON工业编码器、日本多摩川(TAMAGAWA)工业编码器。
低压电器:日本富士。
伺服电机专用联轴器:日本三柱、国产赫建。
富士、三菱、松下、安川伺服电机配线、插件。
3M插件系列。
联系人:高恺 13795475120
电话:021-33776710
MSN:gaokai200888@hotmail.com
Email:gaokai512958@163.com

网友G:
问题都解决多年了,还是精华帖子啊?

我看那设备都快报废了.

网友AJ:
引用 网友AF:
应该是缸径和导套因为长时间磨损出现不同心的缘故!

网友AK(2008-08-11):
罗升企业上海分公司 肖德寿 13636699416,021-51875200*863 www.acepillar.com.cn EMAIL:xiao.deshou@acepillar.com.cn

电气控制:数控装置(HITECH海泰克,瑞典北尔BEIJER)、数控系统 (beijer) 、伺服系统(以色列ELMO,日本横河,台湾上银,台湾东元)PLC (日本横河,台湾丰炜VIGOR ) , 德国伦茨lenze ,东洋变频器、温度及位置传感器等

台湾上银HIWILL 直线传动:直线导轨、滚珠丝杠、精密线性模组、线性致动器等。

旋转传动:(德国亚特兰大<ATLANTA> ;德国NEUGART;日本住友 减变速机、日本三木 齿轮/齿条、联轴器、离合/刹车器等。

台湾金器 (MINDMAN) 气动传动:气源处理组件、控制阀、执行元件等。

意大利 液压传动:控制阀、泵、液压缸及液压系统集成。

电子器件:工业电子硬盘。

系统工程:承揽自动化系统工程设计、选型配置、调试。

罗升企业成立于1984年,是亚洲传动控制领域卓越品牌通路商。集团总部设于中国台北,在天津、香港和新加坡分别设有子公司。分布于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的二十几个直销事务所、几百家经销机构及在亚洲其他地区的多家合作伙伴,已基本构成覆盖全亚洲地区的销售和服务网络。

子公司天津罗升企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坐落在天津滨海开发新区---空港工业园区,厂区占地两万三千平米 ,是集解决方案、采购、加工、仓储、物流、销售、售后为一体的全面整合型服务企业。服务领域涉及机械制造业、工厂自动化、航空/航天、电力、冶金、石化、医疗等领域。

天津罗升经过长期的诚信服务,与许多世界知名的生产厂商及广大用户,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成为国内制造业引进先进技术和产品的高速通路。为快速、近距离服务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用户,设立了十几个销售服务分支机构及几十家经销商;为高水平、专业化服务于机械设备配套厂商,设立了各专项服务产品处;为综合性、系统性服务于各行业用户,设立了系统工程部;以不同的方式向各类用户提供全方位、高水平的整合服务。目前正朝向传动控制产品的供应、技术、服务中心高速发展。

随着电子商务系统的升级建设,罗升逐步实现服务网络化,最终将实现客户网上订货,在线查询货期,在线技术服务等全方位信息化服务。

天津罗升长期策略:立足中华、胸怀全球、优势互补、制造双赢。

心态决定状态,心胸决定格局,眼界决定境界!

网友AL(2009-06-09):
瑞士CYBELEC 上海分公司 为亚洲地区机床生产商提供折弯机 剪板机 专用数控系统

DNC880S DNC600S DNC600 DNC60 DNC80 等等

DNC400为专用于控制采用扭轴连杆带动滑块同步 可实行角度编程控制

电话联系方式 : 15900827253

                 为最终用户提供    维修  改造       销售数控系统\

网友AM:
急!!!快点有答案

网友AN:
看来需要从氮气口充入氮气了,看说明书,应该介绍了如何加氮气?加入的氮气的压力要多少?

网友AO(2012-07-21):
www.oakzin.com 找专家解决

网友AP:
上海锝秉工控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高新工业自动化控制企业,以设计,生产传感器专用连接器(螺纹标准M12M8)、编码器联轴器,电机联轴器。为企业提供生产过程自动化、设计,安装,调试,非标PLC控制柜,变频柜加工、现场技术服务,配电系统控制和自动化工程项目改造。同时代理进口传感器,编码器,安全栅,变频器,PLC等自动化产品。

公司主要代理销售产品有:倍加福P+F传感器,倍加福P+F光电传感器,倍加福P+F超声波传感器,倍加福P+F编码器,倍加福P+F安全栅。MTL安全栅。格立特变频器.SEW变频器。SICK施克传感器,编码器。TURCK图尔克传感器。 BANNER邦纳传感器。HOHNER编码器。KUBLER库伯勒编码器。MEYLE梅尔编码器。TR帝尔编码器。KOYO光洋编码器。OMRON欧姆龙传感器,编码器。NEMICON内密控编码器。SUMTAK森泰克编码器。TAMAGAWA多摩川编码器。ELCO宜科编码器。NORTHSTAR北极星编码器ELTRA意尔创编码器。LEINE&LINDE莱茵林德编码器。HEDSS海德编码器,HENGSTLER亨士乐,丹纳赫DANAHER编码器,RADIO-ENERGIE雷恩编码器等德国编码器,欧洲编码器,日本编码器.更详细资料请浏览公司网站。http://www.debon-gk.com

联系人:王浩             手机:13611694987

电话: 021-39520660        传真: 021-60953942

网站:www.debon-gk.com  邮箱:debon_gk@163.com

MSNdebongk@live.cn  QQ718981441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张掖路333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