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314采样周期

楼主(2006-06-19):
S7300 314 CPU的AI/AO(模拟量输入/输出)采样周期是多少?是否是CYCLIC INTERRUPTS所定的数字?
谢谢。

网友A:
一般情况下
8通道模入十六位精度最大转换时间100ms
模出转换时间最大5ms在十六位精度时.
以上数据可以作个参考,更精确的找相应资料查.

楼主:
"8通道模入十六位精度最大转换时间100ms"

那么,做一个流量累积的话,每100ms取一次瞬时值来累积 ,AI的采样速率及转换时间 是可以满足要求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