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急!!!!!!!!!

楼主(2006-06-19):
我做了一个系统,是主站是西门子400,从站是非200;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是,在STEP7里建六了一个网络结构,PROFIBUS,网格结构建好后在SETP7里检测没有问题,一下传后,400上的BUS2F指示灯(红灯)闪烁,SETP7软件提示为CPU工作在STOP模式,请重启。可是CPU上的播码已经播到了RUN上了呀。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检查一下软件是否也设置到RUN状态

网友A:
拨码到RUN,但西门子PLC也还受软件控制

网友B:
可能是软件设置问题了

网友C:
在在线状态下,进入hardware,到cpu的object properties中看一下,软件进入stop的原因,就知道了
其实原因是很多的

网友D:
同意上面的意见,可能软件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