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变频器启动时对电源电容的影响

楼主(2006-06-19):
各位大侠:
问个小问题:变频器启动时对电源电容有什么影响,如有影响可以采用什么消除办法.

网友A:
变频器是软启动,对电源电容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B:
影响相对少了,还是有影响的.拙见:
选择合适的电容;
选择合适的充电电阻;
做好电容的散热工作;
串联电容时选择合适的平衡电阻.
如果你是用户请尽量不要频繁的开机关机.

网友C:
楼主所谓的电容是什么电容,提高功率因数的电容还是电源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