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
请教清心

楼主(2006-06-19):
清心
英威腾变频器配远传压力表,变频器只提供10伏电源,压力表电压5伏,是否只能串电阻?有没有参数可修改?如不能,建议是否可加一跳线或参数使电压可调,电阻虽不值钱,但是麻烦,而且5伏也是一标准电压.用到的场合不少,还让客户说别的变频器有,英威腾没有,降低品牌形象!

网友A:
回复楼主:
感谢您对我公司的关注和诚恳建议,我会将此建议反馈到设计部门。

网友B:
楼主的水平很好,能请教尊姓大名吗

网友C:
我支持楼猪的建议,不行的话就把做供水的做成6V也行。

楼主(2006-08-09):
英威腾变频器15KW以下电解电容都是朝上焊在底座板上的,可不可以考虑将电容朝下焊接,就是说在底板散热片中留出一定的空间放电容.
这样做有以下好处:
1、电容朝下焊接以后可将变频器的高度下降3-8CM
2、在过压等使电容爆裂时,不会和现在这样容易使电脑板腐蚀和损坏。
3、机器重量下降,高度下降后有利于降低成本,同时更方便安装和运输。
18.5-75KW机器的外型尺寸是否可以在小一点,同时感觉面板都采用小面板会更好看.
也使机器整个系列更统一.

网友A:
回复ytltkj:
感觉阁下近来一直对我们的产品很关注,也一直给予了我们很多良好诚挚的建议,出于某些考虑也许我们不能立即将你所提到的意见一一付诸实现,但我们真的很感激您!但愿我们今后的成绩能对得起您所倾注的精力,也能对得起支持我们的客户!
再次感谢您!
注:上次您提及的关于远传压力表电压的意见,我们已经决定在我们的供水专用型CHV160系列中加入电压5V选项。但在其它系列型号的机器中还不会改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英威腾变频器比以前的系列产品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相信产品一定会更好.
现在只是一些小细节可能还要改进.
结合我销售和使用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向您反馈,目的都是让英威腾的产品更完善.成为让对手都尊敬的一个国产品牌.一个叫的响的品牌.
"客户想要我们做到的,我们就要做到”把这句话送给英威腾和您,希望我们的产品的质量和服务能尽量向这个目标迈进,那前面的路一定会越走越宽。

楼主:
清心
CHF100和CHF160变频器有没有显示压力的参数.做供水时有用到无表头的变送器,这时要从变频器面板上看到运行压力值.不知可不可以?现在只能看到设定的百分比.不直观,而且和实际压力也不太准确(通过和有现场压力表进行对比).
建议增加压力显参数,并且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修正.

网友D:
阁下你真是英威腾变频器的忠实用户啊!!
我没用过“英威腾变频器”一直不知道那种变频器好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