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老问题,一直没明白用电配线问题

楼主(2006-06-19):
大家好:我是个新来的,我公司承接了一个工程安装项目,有制冷风机的接线,风机的除霜功率是15KW,四线进入(三火一零)接线方式是星接,我公司选择的是4X4的铜芯电缆,可是甲方不同意,非要使用6X4的电缆,有人可以给我解释下么,不胜感激。

网友A:
1kw=2a  then 15kw=30a
1m2=5a  yhen 4m2=20a<30a
因此 用6x4

楼主:
谢谢楼上的:
不过按我的计算,4平方的铜芯电缆的安全载流量是符合30A用电量的

网友B:
to  我就是不说:
     理论的计算是有差别的,实践才是最重要的阿!
同意:1kw=2a  then 15kw=30a
1m2=5a  yhen 4m2=20a<30a
因此 用6x4

网友C:
做电工应该知道导线截面的选择,,
1M2可以通过5安培电流,那是相对铝线而言,如果铜线的话4M2就可以了,导线选择的口决;
十下五,百上二
二五,三五四三界
七零,九五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
裸线加一半
铜线升级算

网友D:
1m2=5a  yhen 4m2=20a<30a不同意,1m2=6a,4m2=24a<30a,我单位老中青三代电工都是这样算的,但是现在的前提是必须是国标线,非标铜线只能算到4A

网友E:
做工程要尽量采纳甲方的意见.何况甲方出于安全考虑没错.

网友F:
用4*4可以的,可甲方要求,你就办呀

楼主:
那我要多花很多钱的呀,开始的工程预算我也是用4X4做的呀,现在多花的钱我从那里找回来呀。

网友G:
 啥都干: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6-19 9:59:00
    1kw=2a  then 15kw=30a
1m2=5a  yhen 4m2=20a<30a
因此 用6x4

照这种算法,100平方=500A了,拜托查一下手册。
不要误导别人

网友H:
吴海鹏说得不错.

网友I:
十下五,百上二
二五,三五四三界
七零,九五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
裸线加一半
铜线升级算

能翻译一下嘛....呵呵........我是个初学者....感谢师傅们

网友J:
接线的说得对!
原则是线的平方数实际的过电流不能按每增大多少平方就加多少电流线性计算。

网友K:
下面引用由接线的在 2006-6-19 19:21:00 发表的内容:
   啥都干: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6-19 9:59:00&n…
--------------------------------------------------------------------------------------------
支持!不要误导别人。最好查手册!

网友K:
支持接线的!!最好查手册。不要给人误导啦!

网友K:
不好意思!我是给工控网误导了!发了N次都要求登录!

网友L:
如果线很长的话用6MM的比较安全,我一般1m2=4a  到5A之间

网友M:
按我的算法:  单相功率=15kw/3=5KW
   then 电流=5X1000/220=22.7A
   那么 1mm2=5A    22.7/5=4.54A
   所以,4X4应该也可以,6X4更安全。

网友N:
安全第一,工作第二,友谊第三,money 嘛第四啦

网友O:
用6x4的,

网友P:
我也是选择用6X4的

网友Q:
应该用6x4的,

网友A:
我说的是10平方以下的,才能按每平方2个电流计算

网友R:
对于380v的系统而言,可以理解为大约一个千瓦两个电流,击穿说的很好,国标铜线就是不一样,截面积和载流量并不能成比例,很多因素会影响载流量,特别是温度还有铜的纯度,甲方的要求应该达到

网友S:
选线不能只看安全电流,更重要的是还要看电路的运行的经济性,也就是经济电流。不能把导线也作为负载的一部分,如果是永久的固定安装,还是用大一点好,安全第一,呵呵!

网友T:
TO :鑫か少
    1.口诀   铝芯绝缘线载流量与截面的倍数关系
        10下五     100上二,
        25、35,四、三界,
        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
        裸线加一半,
        铜线升级算。
     2.说明   口诀对各种截面的载流量(安)不是直接指出的,而是用截面乘上一定的倍数来表示。为此将我国常用导线标称截面(平方毫米)排列如下:
    1、1.5、2.5、4、6、10、16、25、35、50、70、95、120、150、185……
     (1)第一句口诀指出铝芯绝缘线载流量(安)、可按截面的倍数来计算。口诀中的阿拉伯数码表示导线截面(平方毫米),汉字数字表示倍数。把口诀的截面与倍数关系排列起来如下:
         1 ~ 10    16 、25    35 、50      70 、95      120以上
         ︸   ︸   ︸    ︸    ︸
     五倍     四倍       三倍        二倍半        二倍
     现在再和口诀对照就更清楚了,口诀“10下五”是指截面在10以下,载流量都是截面数值的五倍。“100上二”(读百上二)是指截面100以上的载流量是截面数值的二倍。截面为25与35是四倍和三倍的分界处。这就是口诀“25、35,四三界”。而截面70、95则为二点五倍。从上面的排列可以看出:除10以下及100以上之外,中间的导线截面是每两种规格属同一倍数。
      例如铝芯绝缘线,环境温度为不大于25℃时的载流量的计算:
      当截面为6平方毫米时,算得载流量为30安;
      当截面为150平方毫米时,算得载流量为300安;
      当截面为70平方毫米时,算得载流量为175安。
      从以上的排列还可以看出:倍数随截面的增大而减小,在倍数转变的交界处,误差稍大些。比如截面25与35是四倍与三倍的分界处,25属四倍的范围,它按口诀算为100安,但按手册为97安;而35则相反,按口诀算为105安,但查表为117安。不过这对使用的影响并不大。当然,若能“胸中有数”,在选择导线截面时,25的不让它满到100安,35的则可略为超过105安便更准确了。同样,2.5平方毫米的导线位置在五倍的始端,实际便不止五倍(最大可达20安以上),不过为了减少导线内的电能损耗,通常电流都不用到这么大,手册中一般只标12安。
      (2)后面三句口诀便是对条件改变的处理。“穿管、温度,八、九折”是指:若是穿管敷设(包括槽板等敷设、即导线加有保护套层,不明露的),计算后再打八折;若环境温度超过25℃,计算后再打九折,若既穿管敷设,温度又超过25℃,则打八折后再打九折,或简单按一次打七折计算。
     关于环境温度,按规定是指夏天最热月的平均最高温度。实际上,温度是变动的,一般情况下,它影响导线载流量并不很大。因此,只对某些高温车间或较热地区超过25℃较多时,才考虑打折扣。
     例如对铝芯绝缘线在不同条件下载流量的计算:
     当截面为10平方毫米时,则载流量为10×5×0.8=40安;若为高温,则载流量为10×5×0.9=45安;若是穿管又是高温,则载流量为10×5×0.7=35安。
(3)对于裸铝线的载流量,口诀指出“裸线加一半”,即计算后再加一半。这是
指同样截面裸铝线与铝芯绝缘线比较,载流量可加大一半。
      例如对裸铝线载流量的计算:
      当截面为16平方毫米时,则载流量为16×4×1.5=96安,若在高温下,则载流量为16×4×1.5×0.9=86.4安。
(4)    对于铜导线的载流量,口诀指出“铜线升级算”,即将铜导线的截面按截面排
顺序提升一级,再按相应的铝线条件计算。
       例如截面为35平方毫米裸铜线环境温度为25℃,载流量的计算为:按升级为50平方毫米裸铝线即得50×3×1.5=225安。
      对于电缆,口诀中没有介绍。一般直接埋地的高压电缆,大体上可直接采用第一句口诀中的有关倍数计算。比如35平方毫米高压铠装铝芯电缆埋地敷设的载流量为35×3=105安。95平方毫米的约为95×2.5≈238安。
       三相四线制中的零线截面,通常选为相线截面的½左右。当然也不得小于按机械强度要求所允许的最小截面。在单相线路中,由于零线和相线所通过的负荷电流相同,因此零线截面应与相线截面相同。

网友U:
4)    对于铜导线的载流量,口诀指出“铜线升级算”,即将铜导线的截面按截面排
顺序提升一级,再按相应的铝线条件计算。
       例如截面为35平方毫米裸铜线环境温度为25℃,载流量的计算为:按升级为50平方毫米裸铝线即得50×3×1.5=225安。

没懂

网友V:
为什么不考虑距离问题,如果距离大于100米甲方要求的没错。如果....

网友W:
  安全第一 。
    我也是选择用6X4的

网友X:
请问:不一样的电机对电缆的要求有没有影响?
比如,风机和普通用的电机有无差别?

网友Y:
15kw大概23A不到,星形接法相电压为220V,线电压为380V,4平方的国标铜线过23A是可以的!我就是搞热机系统的,一直用22KW的风机,我一直用6平方线,从来没出过问题!至于线径到底用多大,这算起来非常麻烦!一般就用估计的,如上面讲的口诀!一般也没人去详细算,如现场没什么特殊情况,我认为4平方国标铜线够了!

楼主:
多谢:大家的关心,这里真的是好的地方,有这么多的热心的人,谢谢大家。

网友Z:
查手册没错!选材(导线)要对应相应的环境而选!"张羽"说的我顶!因我也是这样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