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求助

楼主(2006-06-19):
小弟新手,头一次用三菱的PLC。有几个问题向大家请教。1、FX2N-8AD能不能用在FX1N上?2、这些数模转换模块选型手册里提到的占用的IO点数怎么理解?比如选型手册里说FX2N-8AD占用8个I/O点,那么是不是说我本来用16点的控制器,现在为了这个AD模块至少要选择24点的控制器?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谢谢大家。

网友A:
答题一:FX2N-8AD可以用在FX1N上!
答题二:应该不是你所理解的吧,具体的我期待答案阿

网友B:
这样理解自然不对,如果说明书描述该模块占用N个I/O点,那表示你选用的控制器能扩展的点数必须减掉N点.比如FX1N可以扩展128点I/O,如果你用到上面的模块,则以后扩展I/O只能是(128-N),实际扩展的I/O当然还要少些.其实硬件手册都有说明的.你不需要用选择24点的控制器.

网友A:
TO 滑落的风:
  长见识了,因为还没有用到过如此多的点数和模块,所以也没有想过,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