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传输波特率

楼主(2006-06-19):
我用的是西门子CPU226的PLC,我用的是一般的电缆不是那种高级电缆,我想用19.2kbps传程序,可是我在软件中设完以后,就通讯不上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设到9600试试,

楼主:
用9600可以通讯的,但是文本的反应速度比较慢,我想提高文本的反应速度,就想把波特率提高,就出现上面说的情况了.

网友B:
好好查查资料,首先看CPU能不能支持,这个没问题,就是其它环节没有设置好

网友C:
西门子CPU226的PLC支持最高187.5的通讯速率,和300的MPI通讯时也支持,问题是你的线是不是支持,线一般支持,不知注意没有,口改后应把线和通讯适配器也应改为相应的速率

楼主:
已经可以了,谢谢大家的帮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