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E70变频器输出的怪问题!

楼主(2006-06-19):
我们用的是6SE70变频器,带11kw的电机,用在塑料挤出机上。在负载并不重的时候,(11KW的电机,额定电流为22安,实际输出有15安)电机突然丢转速了,输出15转,变频器的输出正常,但电机转速只有2-3转,想不通,是否实力矩过大,(当时力矩确实挺大,有肯能超出电机的额定力矩),但变频器在5-50hz内应该是恒转距输出啊!想不通,清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当时变频器上的显示对吗

网友B:
用的是什么控制方式呀?有没有报警?

楼主:
变频期显示是对的,用的是v/f控制,没有任何报警显示!

网友A:
以前就这样还是最近才出现的

网友C:
在塑料挤出机上用应采用矢量控制比较合适。欢迎登陆www.wxw120.com  中国变频器维修网

网友D:
如果力矩太大的话,电机可能是堵转了。

网友E:
低频输出,转矩过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