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溫度的控制

楼主(2006-06-19):
請教各位高工,如何控制在指定的時間內溫度剛好升高到設定的度數;也就是說,溫升的速率跟所設時間的長短成正比,時間設得短,溫升較快,時間設得長,溫升較慢;望賜教!感謝!

网友A:
随便找个PLC,用温控模块做,PID闭环调节,但设定值做成随动的就行了,呵呵

楼主:
感謝蘇蘇!我是用三菱FX2N的PLC,針對於以上的問題,那溫控模塊用哪種的比較好?如:FX2N-2LC;FX2N-4AD-TC;因我未曾做過這方面的項目,望指教。

网友B:
这个不光与数学模型和控制参数有关
还和加热器的功率和对象的热环境有关
如果还有分段控温
用PLC做起来稍稍有些麻烦
市场上许多智能仪表可以达到要求的
调节也相对方便
如果你对界面要求不是很高的话

楼主:
請教“怒海孤鸿”你所指的智能仪表能講具體一點嗎?比如說用什麼型號的;我所說的項目也就是:一個烤箱裡的溫度在不同的時間段它的曲線上升的斜率不一樣,況且這時間段根據需要可以隨時改變的;

网友C:
你要的这款仪表,我们有美国进口的。 TSC系列,该表可以设置4条8段曲线,每个曲线段可自由设定加热/冷却,以及保温时间,斜率等。 DLC模块化的PID控制器,20段曲线,需要带文本显示来修改设定值等。 021-54807896/13370269729 QQ:329360862

网友B:
我加了你的QQ
这种仪表很多的
价格几千块不等

网友D:
请问有没有VB编写的温度测控程序

网友E:
国产仪表只需400-500元/只
XMT-808P程序型仪表
http://www.yycj.com

楼主:
日月剑你好!我的聯系方式:
  me06@lotes.com.cn  或  dhbing@126.com
 (020)34680951   13527840015

网友F:
你的问题很简单,选宇电AI-518P程序型仪表。看图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G:
控制温度采用单片机,较为合适。功能单一,成本低廉,维修方便,技改容易,而PLC固然方便,但就单一升速而言,PLC的许多功能都浪费了,而成本也大大提高了许多。所以劝你使用单片机是一种最佳方案,不妨一试。可与我联系:
   杭州汇泉电气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0571-85194853
  传真:0571-85194851
  联系人:何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