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找不到adam4017

楼主(2006-06-19):
我是一个刚毕业的新手,对adam4017和4520还不是很熟悉,想请教一下我是这么连接的:
pc(rs232)-adam4520-adam4017,用12v电源,

安装了研华网站下载的4017的utility,在com1和com2上使用其search功能找地址,从0到255都没找到4017。
  如何设置4017才能找到?
谢谢!!!

网友A:
http://www.gongkong.com/tech/forum/search-key.asp?key=4017

网友B:
1.4520与4017的485连接是否正确。
2.两个模块的电源连接是否正确。
3.通讯波特率选择所有的波特率进行扫描。
4.串口端口号设置是否正确。
5.是否需要校验和。
6.检查pc->4520的232串口线是否完好。
7.如果还不行……

能想到的就这么多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