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楼主(2006-06-19):
问题:PLC的时间继电器是实际的物理继电器吗?它的触点可能坏吗?比如说T5的常开触点闭合时,可不可能,因为时间继电器的常闭触点坏了,而使该常闭触点不能断开~!

网友A:
最基本的东东!你应该先看看书

网友B:
试一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C:
是时钟计数器,软的.不是硬的,放心吧

楼主:
下面引用由wymin在 2006-6-19 12:37:00 发表的内容:
  最基本的东东!你应该先看看书
--------------------------------------------------------------------------------------------
要是书上有就不在这里问了哈~~!希望有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D:
据我所知PLC里应该没有什么实体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D(2007-01-01):
不是。也不可能坏。

网友E:
PLC用的时间继电器不是实际的物理继电器,是软触点,可以用它来控制输出继电器的开或关,输出继电器有可能会烧坏.

网友F:
PLC里面的计时器.计数器~~~~~~~~~~~~都是虚拟的,不是真正的继电器,要是用继电器来完成的话,那点小空间装的下吗,

网友G:
 “计时器.计数器~~~~~~~~~~~~都是虚拟的,不是真正的继电器”

1、PLC梯形图中的所有触点、继电器、计时器、计数器等,都是虚拟的符号;
2、这个符号的意义你知道,PLC的CPU也知道;
3、你作为用户可以用这些符号把输入量与输出量之间的逻辑关系表示出来,即梯形图并告诉CPU;
4、PLC的CPU就按你的梯形图所表示的输入量与输出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去执行;
5、有人会说,这些符号和继电控制电路的符号怎么那么相似呢?其实这是PLC设计者最聪明的表现,设计者就是沿用了大家熟知的继电控制电路的符号及其逻辑关系,叫大家学、用PLC时感觉非常容易;

网友H:
我也是初学者,可楼主这样的问题太荒唐

网友I:
其实每个人都有这个过程,自己试试研究一下,再加上别人的指点,就会进步的很快的,我也需要大家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