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是学PLC难 还是上位机难

楼主(2006-06-19):
那个高手能告诉我,我新人 是应该先学PLC还是上位机
谢谢!跪等.......

网友A:
如果我告诉你难你是不是不学了???
如果你需要学,那么不要去管它难易,学就是了,一般都是从PLC开始学,然后根据需要学习上位软件的。
另外,上位机本身就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PLC也是可以做上位机的。

网友B:
难易是相对的,看你怎么去努力了。

网友C:
我也是新手...请教高手们,能否介绍一些系统且实用的学习资料呢,

网友D:
用组态会让你方便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