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110KV及以上变压器在停电、送电前必须将中性点接地?

楼主(2006-06-19):
、为什么110KV及以上变压器在停电、送电前必须将中性点接地?

我国的110KV及以上电网一般采用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在运行中,为了满足继电保护装置灵敏度配合的要求,有些变压器的中性点不接地运行,但因为断路器非同期操作引起的过电压会危及这些变压器的绝缘,所以110KV及以上变压器在停电、送电前必须将中性点接地。

2、为什么新安装或大修后的变压器在投运前要做冲击合闸试验?

切除电网中运行的空载变压器,会产生操作过电压,在小电流接地系统中,操作过电压幅值可达3-4倍的额定相电压,在大电流接地系统中,操作过电压的幅值达3倍的额定相电压。产生励磁涌流,达额定电流的6-8倍,产生很大的电动力。所以做冲击合闸试验是检验变压器的绝缘能否承受过电压,考核变压器机械强度和检验继电保护能否正确的有效措施。

3、直流互感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有哪些用途?

利用励磁放大器原理,其一次侧直流电流与二次输出的直流电流接近正比关系。二次侧输出的交流电压经整流滤波,由电位器分压抽取,加到直流放大器的输入端。用于电流测量、电流反馈、过载及短路保护等。

4、介质损耗因数tgδ的含义?

表示电介质中流过电流的有功分量和无功分量的比值。

5、电气设备的绝缘试验按其性质分为哪些种类?

分为绝缘特性试验和绝缘强度试验

(1)绝缘特性试验(非破坏性试验)包括:

(A)绝缘电阻及吸收比试验;(B)介质损耗因数tgδ值试验;(C)直流泄漏电流试验;

(D)直流电导电流试验;(E)伏安特性试验;(F)电容量的测定;(G)局部放电试验;

(H)绝缘油的化学分析、气体含量分析及电气性能试验。

(2)绝缘强度试验(破坏性试验)包括:

(一)耐压试验,分为感应高压试验和外施电压试验,外施电压试验分为:(A)直流耐压试验;(B)工频交流耐压试验;(C)一分钟工频耐压试验、长时间工频耐压试验和外绝缘干湿闪耐压试验;(D)低频交流耐压试验;(E)操作冲击试验;(F)雷电冲击试验。

(二)破坏试验(击穿强度试验)

6、为什么不能用铜、铁代替保险丝?

因为铜、铁的熔点高,不易熔断,起不到保险作用,引起电器设备、导线损坏等。

7、为什么会产生电弧、电火花?

当带电体的两极在刚开始接触时,或在接触后又离开的一瞬间,两极间的电场强度突然增大,空气中带电离子相互碰撞,产生高温,剧烈燃烧,形成电弧、电火花。

8、为什么不能用额定电流相同的直流接触器代替交流接触器?

因为交流电弧的特性和直流电弧完全不同,50Hz的交流电流100次/s电流过零点,而直流电流则是稳定的。同样的触头在电路电压相同的条件下,所能通过的直流电流只是交流电流的1/10左右。

9 、交流接触器如何运行维护?

( 1 )运行中的接触器,应定期检查各部件,有损坏的零部件应及时修换,要求各部分卡住,紧固元件无松脱。
  ( 2 )接触器检修时,应切断电源,且进线端有明显的断开点。
  ( 3 )触头表面应经常保持清洁,不允许涂油。当触头磨损后,超行程应及时调整,当厚度只剩下 1/3 时,应及时更换触头。但应注意,银和银基触头表面的黑色氧化膜接触电阻很低,不必锉修。
  ( 4 )清除灭弧罩内碳化物和金属颗粒,保持灭弧性能。不可去掉灭弧室运行。

10 、为什么电流互感器的测量级与保护级不能接错?

以 10kV 电流互感器的 0.5/3 两个绕组为例。其 0.5 级准确度绕组应接电能计量仪表,而 3 级准确度绕组应接继电保护电路。如果错接则:一是使正常运行中测量的准确度降低,使电能计量不准;二是在发生短路故障时,由于计量绕组铁心设计时保证在短路电流超过额定电流的一定倍数时,铁心饱和,限制了二次电流增长,以保护仪表。而继电保护绕组铁心不饱和,二次电流随短路电流相应增大,以使继电保护准确动作。如果错接,则继电保护动作不灵敏,而计量仪表可能烧坏。总之,两个二次绕级铁心厚薄不同,接线时不可错接。

11、电力系统最常用的开关哪几类?

主要有少油开关、真空开关、SF6开关等。

12、各类高压开关速度特性测试时测速成传感器能否通用?为什么?

主要有少油开关、真空开关、SF6开关的测速传感器不能通用。因为上述三种开关传动机构的结构完全不同,故测速尺的结构和安装方法也不相同。

13、三相有功电能表进线若不是正相序(A、B、C),计数有多大误差?若单相运行时,计数有多大误差?

理论上,三相有功电能表能正确计量单相负载和逆相序进线的情况,不存在原理误差。但实际应用时,由于三相有功电能表的各组元件测量的误差不完全一致,另外在不同工作情况下,表内各组元件之间磁场影响情况也不一致,会产生少许计量误差,按照JJG307-1988标准,一般误差不大于正常工作状态下的基本误差限的2倍。

14、万用表的检测线(约80CM)为什么比数显电容表的检测线(约21CM)长?

万用表的受测对象是电压、电流和电阻,测试线的长短对测电压、电流不会有影响,对测电阻稍有影响,但不会形成太大的误差。测试线的长短对数显电容表来说,无异于增加了一只附加电容器,势必影响受测电容器的准确性,故应采用短测试线,越短越好。

15、软起动器原理、作用?

电动机起动电流一般是额定电流的5-7倍,对供电设备、电机及所拖动的机械设备的造成极大的损害。起动时因过大的起动电流产生过大的电压降,严重威胁着邻近用电设备的安全运行。为减小电动机起动电流,人们研发了软起动器。软起动器是一种集电机软起动、软停车、轻载节能和多种保护功能于一体的新颖电机控制装置,国外称为Soft Starter。它的主要构成是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三相反并联闸管及其电子控制电路。软起动器实际上是一个晶闸管交流调压器。改变晶闸管的触发角,就可调节晶闸管调压电路的输出电压。在整个起动过程中,软起动器的输出是一个平滑的升压过程(且可具有限流功能),直到晶闸管全导通,电机在额定电压下工作。

16、为什么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允许开路?

由于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接的负载都是阻抗 ? 很小的电流线圈,因此它的二次测量是在接近于短路状态下工作的。根据磁动势平衡议程式: I 1 N 1 -I 2 N 2 =I 0 N 1 可知,由于 I 1 N 1 绝大部分被 I 2 N 2 所抵消,所以总的磁动势 I 0 N 1 很小,即激磁电流 I 0 (即空载电流)很小,只有一次电流 I 1 的百分之几。如果二次侧开路,则 I 2 =0 ,有 I 1 N 1= I 0 N 1 ,即I 1 =I 0 ,而 I 1 是一次电路负荷电流,不因互感器二次负载变化而变化。因此,此时励磁电流就是 I 1 ,剧增几十倍,使励磁磁势剧增几十倍,这将产生: 1 )铁心过热,甚至烧毁互感器。 2 )由于二次绕组匝数很多,会感应出危险的高电压,危及人身和设备安全。因此,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绝对不许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