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烧了怎么办?

楼主(2006-06-19):
我在前段时间用万用表测量机床地线是否接通时,没将档位打到AC750V而是短路检测档,一下便将表烧了(一新手将火,零线接反了)。我想问问这万用表还能修复吗?能自己修复吗?

网友A:
没有用的.就算你修好了也不会准的了.(精度不高).

网友B:
可以修一下,一般只电阻。如果要求精度不高的话,如果换用的元件精度能达到的话还是可以的。一般维修电工对精度要求不高,差不多就行

网友C:
修不了的,一般都是线路板也会烧坏的,你可以拆开看一下,如果只是电阻烧坏的话,倒时更换一下就可以啦,我们公司很多电工用电阻档测250V的话,都烧电路板的。那就不好修啦

网友D:
兄弟换个新的吧!

网友E:
大约一半可以维修,前提是线路板没有坏掉或坏掉太多
损坏的元件一般是分压电阻,坏一个或两个,也有多的。
少数的损坏7106/7136,需要更换。
只要把所有的坏件换掉,精度很好的。

网友F:
可以修的,就是电阻不好配,我的方法是:电阻挡烧坏了,打开后盖一般是和该档触片连接的电阻烧坏。用一个可调电阻连上线替换掉,用该档测量一个适当的电阻,调节可调电阻。校准到指针在正确的位置上。用粘胶在适当位置固定就可以了!可调用多圈精密可调,找不到的话,用陶瓷基片的电位器也行。现在市场上卖的指正表更本没有精度可言!拆开看也只是一堆金属膜电阻,以往的表里精度高的用的是线绕电阻,可以校到很好的精度,而且数量也比现在表里用的多的多!

网友G:
我记得我以前刚刚学电的时候经常用欧母档测电压(500-B型的万用表)老是烧掉里面一个4.6欧的电阻,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H:
45元就能买一个不错的万用表了!

楼主:
我是电工,平时没事就想修修电器,修好电器的感觉真好!!

网友I:
你是不是拨在电阻挡上去测电压!!

网友J:
如果你用的是数字万用表,一般没有修复的希望,买一个吧

网友K(2006-10-31):
      用万用表测量地线是否接通时,应在断电时测量。

网友L:
烧了就买新的,就算你修好了精度都不高

网友M:
换一个巴

网友N:
兄弟!
换了吧!

网友O:
修理加更换,二者取一。

网友P:
换个新的吧!很便宜

网友Q:
修吧  修好了  那心情很爽的哟

网友R:
一般现在的表都有保险管嘛,不那么容易烧吧,换个看看,要是没有保险的烧了的话线路板上会看出来的,要烧也是电阻烧了,修好也不准的./

网友S:
看烧了电路板了吗?烧了就买一个吧!

网友T:
买一个把,老板出钱的反正

网友U:
英雄所见略同,再买一个吧

网友V:
嘿嘿~~俺老狼当时在车间的时候一年能烧上个四五个万用表~~~后来都是用八块钱一个万用表~~~小巧玲珑~~~~~~

网友W:
同意大多数意见,换个吧。呵呵

网友X:
换新,一条通讯电缆上千美金断一芯线也是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