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6-06-19):
哪位高手帮帮忙,我们用的ABB接触器和电容器用了一个多月后就出现接触器C相触点烧毁,同时这相的电缆也烧了,买新的换上用一个多月后还是出现同样现象,怎么才能解决呢?

网友A:
可能是三相电流不平衡,C相电流过大导致.建议选用触点容量更大的接触器.

网友B:
用钳型表测三相的电流阿,看是否平衡,找出原因才可以阿

楼主:
怎么会出现不平衡呢?接触器下端是电容

楼主:
这个接触器和电容都没换新的呢,这一路不敢送电了,没法测是否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