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关于插补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6-06-19):
各位大侠:
我在做一个系统,准备用DSP仅仅实现精插补,DSP内部有32K FLASH存储器,不知对于精插补来说,这个空间对于精插补操作是否够用?(粗插补不必考虑)

网友A:
如果你是将运动轨迹计算出来后存在FLASH中,运行时查表输出控制量的话,可能会有精度不够的现象,尤其对于大的弧线等。对你的情况不太了解。
一般使用DSP插补运算的应用,是利用DSP强大的计算功能,通过定时中断实时计算输出量的,这样就不需要太大的FLASH存储器,选多大的FLASH存储器就看你的程序量了。

楼主:
谢谢沙边小李。我是用DSP读取上位机粗插餔后的数据,然后实时计算输出控制脉冲。对于普通的精插餔算法,这个容量够么?谢谢

网友B:
你不编译一下程序怎么会知道。
建议你亲自实践一下。

网友C:
求插补程序,只是请大虾给提供个思路,很想接触一些控制算法,我只做过一些简单控制的程序

网友A:
你大概还没有开始做,在做DSP选型吧?对你的情况不太清楚。这和你DSP控制的轴数和控制方式有关,如果采用脉冲输出,也就是位置方式开环控制,轴数不多,应该没问题,如果是模拟量输出,要做PID控制和一些优化算法,试过才知道。我没做过具体的应用,提不出有太大意义的建议,以上仅为参考。
还请各路前辈赐教。

楼主:
感谢大家。是在设计硬件阶段。

网友C:
也可以说说你硬件的电路原理,供大家参考,以次来共同学习

网友D:
精插补如果不实现半闭环的话,由于饲服的滞后(如果两轴负载一样可能没这个问题),插补来的效果不理想,希望你不要走我的老路,我被这个问题搞的焦头烂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