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求助:为什么在iFix向PLC的寄存器点写值写不下去!

楼主(2006-06-19):
求助:为什么在iFix向PLC的寄存器点写值写不下去,而向plc的硬点写值可以写下去!
请懂行的兄弟指教!

网友A:
可能是由于您的Plc程序对该寄存器进行了程序约束,只受程序控制。

网友B:
iFIX设置正确没?
正确的话不排除驱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