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01-0020报短路

楼主(2006-06-19):
ACS800-01-0020报短路,查电压反馈板,电流反馈变送器,驱动供电系统元件,驱动回路元件,功率模块都没问题,就是一启动马上报警(未接负载)。量驱动光偶没有供电电压,再查供电驱动脉冲是从CPU脚通过一个电阻直接发出。不知道是有警报后无脉冲还是无脉冲导致警报?
    ACS800的短路报警是何原理?请知道的帮助解答一下。

网友A:
是在标量模式下吗?

网友B:
是不是用DTC呀,如果是请换成标量!

楼主:
  谢谢二位解答。
  是在标量方式。我记得ACS800在DTC和标量方式下都可以不接负载有
输出。

网友C(2007-01-13):
我单位600变频器有过一个短路故障,电线短路,变频器没有保护好线路,倒自己先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