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温度开关设备的设计

楼主(2006-06-19):
   方案如下
客户的要求:
  在加热油锅内放置40个温度开关,锅内的温度从50℃向300℃不断升温1℃/分钟,当温度开关断开时记录每个断点的温度,还要区分合格与不合格,要输入产品型号、批号可查询记录。
  设计方案:
1.    油锅采用AI-708PFK5S程序仪表控制升温。
2.    每个温度开关采用10路开关量输入模块AI-301ME5I5I5I5I5I5S型
3.    编制专用软件,在软件上设置升温曲线,满足各类产品的需要。
4.    当温度开关断开时软件记录该温度点,断点全部记录时间控制在250mS内。
5.    断点温度显示要用颜色来区分合格与不合格。
6.    软件上有输入批号/产品型号后才可以开始,开始记录、保持记录。
7.    输入相应的批号/可查询对应的记录数据。
软件制作:
本系统采用宇光专用AIFCS组态软件经过二次开发而成的软件产品,用户无需系统组态,直接安装即可使用。该软件与宇光仪表配套使用共同构成仪表总线系统,本工程与该软件配套的仪表型号有AI-301M、AI-708P。组态软件采用下位机、上位机二层结构体系,所有的控制信息与数据信息都在其上位机上统一管理、分配。在上位机上,可对工业现场连接的所有仪表进行全方位的监控、数据采集
系统启动后,首先要进行登录,只有在正常登录的情况下才能启动数据采集系统,如果密码和用户名不符将退出系统。初始没有密码,按确定即可进入系统。图一
<
点击或者等待10秒系统进入温度采集主画面如下:图二
在菜单上点击登录可以进行用户切换。
主画面上面为温度的实时曲线,实时曲线的纵坐标可以根据需要在20-300之间进行设定。当测量温度的AI-708P仪表与上位机通讯中断时,画面上会显示红色的“708P仪表通讯中断”字样。
中间是各个测量点所记录的温度,只有在把型号和批号都输入后才显示“开始记录”和“保存记录”,当按下“开始记录”时,该命令按扭变红色,如果再次单击该按扭会跳出一提示对话框。图三
选择“是” 则保存当前的数据,点击“否”则不保存数据重新开始记录;系统就会开始工作。当温度开关断开时,系统就会分别记录此时对应的温度。当用户需要保存的时候,输入批号,按下“保存记录” 键就可以进行保存,同时所记录的数据被清零,开始下一组数据的记录。在同组数据中最小的显示为绿色,最大显示为红色,中间的显示为黑色
当AI-301M仪表与上位机通讯中断时,相对应测量点的字符会变成红色显示。
主画面下方是数据查询,输入相对应的批号或型号,按下“查询”即可显示对应批号的记录数据,图四

时间的设定,该系统时间是采用PC机的系统时间,如要调整,只需调整PC机的时间即可,数据以ACCESS数据库格式保存在程序安装目录下。
   此项目已实施了一年多效果很好,原来是人工记录现在改用软件自动记录,提高了效率。
   介绍给大家了解。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A:
温度开关是如此检验的。

楼主:
   温度开关;温度保险丝就是用此方法来检验。在厦门、广东多在应用此方法来验收,计算机记录的参数报告会同产品一起出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