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控制自动加料

楼主(2006-06-19):
我用cpu226+EM231+流量计。
PLC采集流量计的电信号,定量加料,要求精度达到1%。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流量计的显示与我触摸屏上显示的值总是不符,并且与实际重量不符,请教各位大哥。

网友A:
你在编程过程中的取值是否有问题

网友B:
先调整流量计显示与实际重量相同,再调整编程时的修正值使触摸屏上显示与实际值相符。
流量计的线性度不好,可能引起显示差异。如果条件允许最好改重量传感器,这样对系统的稳定性和准确性都有帮助。

楼主:
多谢各位,你们说的对,我估计也是流量计的线性度问题。不过流量计是以前的,不知道如何测它的线性度?

网友C:
应该是线性度的问题!

网友D:
流速在一定範圍内流量計才不失真。如果是液體,可以考慮使用橢圓齒輪流量計,精度高,可以只用cpu226不用EM231.

网友E:
1,可能是传感器线性度的问题;
2,看看你的标定是不是正确

网友F:
有没有进行密度计算啊?

楼主:
现在流量计是涡街流量计,在它里面已经进行了密度的计算.
我的流量采集是在主程序里做的,用的是1秒采集1次,不知道在中断程序里是否有效?不知各位是否遇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