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金钟穆勒canopen总线问题请教

楼主(2006-06-19):
我公司现有一台设备用的是金钟穆勒canopen总线控制系统,现在在断电重新启动时经常会出现can bus card error,有一块can digital output模块的BF灯一直亮着,只能再次重新启动到BF灯不亮才会好,不知道为什么?请教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2006-12-28):
欢迎交流CAN相关技术 gsjcn@163.com
-----------------------------------------------
提供CAN光纤模块、ISA接口CAN适配卡,CAN总线采集模块,多重冗余,稳定第一

网友B(2007-03-02):
做MOELLER这么多年,我还没听过金钟穆勒还有canopen总线控制系统
都是SUCONET K总线,再细查,看看是什么总线的模块。

楼主(2007-04-12):
所以我才问啊!我们公司的设备是意大利进口的,意大利人也不知道搞什么用这个,估计价格便宜吧!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