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传感器
可燃气报警仪的标定

楼主(2006-06-19):
可燃气报警仪的标定方法。具体步骤是什么? 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什么品牌的仪表.

网友B:
使用手册上应该有吧
我想问的是
传感器的使用环境温度超过60度是否会影响使用?(手册上推荐使用温度在-20到40度)
在使用了5年后,经常出现测量数值偏大报警,实际无气体泄露,是否需更换传感器

网友C:
都5年了,适用期限到了吧,换传感器试试

网友D(2009-07-20):
应该换了,好像可燃气体传感器是让气体在内部燃烧,产生反应来测量的。时间太长了,已经燃烧完了吧

网友E:
一般瓦斯的沸点是多少?我们传感器上显示是0.17-----0.20 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F:
沸点?
瓦斯好像通常与沸点无关

网友G(2010-08-26):
可燃气体报警设备现在是强检设备,需要市级以上的质监局来校准、检测,半年一次,每次一块表要好几百元呢。即使有能力也不用你,属于独家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