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E plc 的CPU374的问题

楼主(2006-06-19):
关于GE plc 的CPU374的问题,我们那新上374的CPU,监控的计算机,总出现,黑屏画面,就是画面上的信号都黑了,几分钟后恢复正常,不定期出现这样的毛病,经查网线没有问题,网卡也没有没问题,从新做Prject也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像大家请教,希望知道的说一下。。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网络一定有问题,网线、头要规范,质量要好

网友B(2006-07-27):
我们这里也出现过这种问题,把网线换一下就好了,你可以换根网线试试,另外就是查查一些网络接头

网友C(2009-04-27):
应该是通讯的问题把网线还质量好点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