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报警

楼主(2006-06-19):
向各位请教个问题,固高卡控制电机,由于某轴在机械结构上不允许装限位,所以假如回零出现问题会导致电机撞到机械上,堵转,直到过流报警.但是这对电机损伤很大,而且会破坏机械精度,不止小弟该怎么做??

网友A:
限制电机的最大电流

网友B:
个人观点:电机撞到机械上之后,堵转,一般只会导致过载报警,如果机械上不允许装限位的话,一般是在软件是做文章,在程序中设置软限位。

网友C:
谢谢,请给我一份
  wangyon7742n@163.com

网友D:
刘老师是正解,jamesbill没看明白,楼主问的是回零过程中出问题怎么办,这个时候软限位不起作用的

楼主:
我也是这么认为:回零过程中,为了准确,我把读位置的timer关掉了,所以软限位很难实现,请问刘斑竹,限制电机的最大电流具体如何实现,安川西格马电机有这么一个参数吗??还是其他方法实现

网友A:
安川是否一定有这样的参数,我没有绝对把握,不过,基本上所有的伺服都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E:
机械结构上不允许装限位?
那是机械设计师的失误,我还没见过直线轴,没有限位的

网友A:
“那是机械设计师的失误,我还没见过直线轴,没有限位的”
那,您还真不妨见一见。

网友F:
接伺服分频输出信号至控制卡,如果控制卡没命令停止但没有反馈信号,说明电机堵转了。

网友E:
前辈们见多识广,忘不失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