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运动不知各位有没有例子

楼主(2006-06-19):
控制伺服电机,左右摆动,达到每分钟200转,譬如左转2转,右转2转.如用直线电机的话,就是前后运动,幅度20mm吧

网友A:
这个我觉得用机械元件很容易就可以解决的啊

网友B:
说的太笼统了,精度要求,负载大小都没提,怎么解决.自己提问题之前最好先看看别人写的,首先把问题描述清楚

网友C:
类似焊接摆动器

网友D:
和焊接摆动器很象  你要的例子不就是这个吗?

网友E:
电机到负载是否有传动机构,减速比多少?负载是在做前后运动,但是他的速度曲线是什么样的,回头的加速度是否有要求?其实这里面就这么几个参数要注意的,1,速度正反转频率(一般伺服都能满足),2,最高转速(在作正反转的时候过零点的速度是最高的)3,最大扭矩(在回头的时候所需的扭矩是最大)。只要有位置运动要求的函数,一阶导数就是速度, 二阶就是加速度,所有的参数都可以得出来,一定有你要求的电机的。祝你好运!

网友C:
其实我倒是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用C写的,是帮一个学生作毕设时弄得,控制直流步进电机的,手动调偏

网友F:
在这样的要求下,每分两百转要怎么理解?每分钟摆动50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