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运动控制程序

楼主(2006-06-19):
各位高手
   我最近在做一个自动送线的伺服系统,大体是这样的,前面有一织机在运行,织机每分钟1000转,每一转需要不同的纱线长度,我在织机的轴上连一个旋转编码器,织机一转,编码器4转,编码器每转是100个脉冲,我现在想在程序里对脉冲记数,数到100时,说明旋转编码器转过了一圈,则指示伺服电机转过一定的角度,送相应的纱线,我现在用了一块国产的运动控制卡,在是程序里用的循环,不断地读编码器的脉冲,这样在低速时可以,不知高速时会不会有问题,大家平时都是怎么处理这样的问题的,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A:
应该没问题,只是不知道这样阶梯行的进给会不会是你工艺所要求的

网友B:
你这样的控制和我帮一个浙江客户做的也是差不多,我用步进电机做的.如果有兴趣请与陈先生联系电话13924283451

网友C:
不用这么麻烦吧,编码器有索引通道的,直接读零位信号不就得了?

网友D: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E:
"这样在低速时可以,不知高速时会不会有问题"
多高的速度算高速?多大的问题算有问题?这只能你自己判断的。你的程序执行一次读编码器脉冲的循环要多长时间?伺服的动作会延迟多少时间?在这个时间内,织机轴能转多少?

网友F:
请问落宾,你好!我是新手,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是“编码器索引通道,零位信号)在那

网友E:
看编码器的说明书。

网友G:
我不是高手,但是我认为有问题。通过板卡用计算机读值是要有时间,这样读值不会准确。我理解你的读值速度达到1ms恐怕都不行。
建议你开环进行控制,提前把运动曲线规划好

网友H:
(60/1000 ) / 400 ,每个脉冲是0.15ms,
应该是读不出来吧

网友H:
在织机上粘一块玻璃,外面放一个光电二极管的传感器,每次玻璃把Led光反射进Detector发一个脉冲。,
60/1000 = 60毫秒,
这样你的程序准能读出来,还省了一块运动控制卡和编码器:D

网友I:
好注意 不知道 准确度怎么样

网友E:
在织机上粘一块玻璃,外面放一个光电二极管的传感器,每次玻璃把Led光反射进Detector发一个脉冲。,
那还不如买个现成的接近开关算了。

网友J:
象你们说的这些,简单可行,但准确度不能保证

网友K:
如果是计整圈,还不如直接读Z相信号。

楼主:
不是计不整圈,而是前方设备运行时,后面的伺服电机不断地进给纱线,所以伺服电机要随前方设备的转动而不停地转动,

网友L:
有问题:你那样编程会让伺服电机不连续进给,你应该做的是一个函数,根据编码器的转速或脉冲数让伺服电机不段送线,这样的话需要控制器不停的计算,你的控制器有足够的计算速度、响应时间吗?

网友K:
直接把编码器脉冲信号作为伺服位置信号接到驱动器。当然编码器要换个5000P/R以上。不知道我理解错误没有,实际上是同步控制。

楼主:
大家还是没有理解我的工艺要求
前方的设备每转一圈是一针,而每一针都需要不同的纱线量,比方说第一圈需要2CM的纱线,那么前方设备开始转动时,伺服电机开始送线,前面设备转完一圈后,伺服电机正好送完2CM的线,然后前方设备转第二圈,可能需要3CM的纱线,伺服电机再送3CM的纱线
如果前方设备转了两圈办时,伺服也必须送过2圈半的纱线量,不能多也不能少
当然前方设备是变频电机带动的,不受本系统控制,本系统只能根据前方设备的转动来送线

网友K:
明白了。只有用卡做了。这可需要够快的运算速度和响应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