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NPN PNP接近传感器的使用原理

楼主(2006-06-19):
最近闲下来我看了一下这个问题与广大搞工控的朋友分享!
说的不对的请指正补充

以常开的传感器为例,大家找个接近传感器的原理图看一下
1.NPN接近传感器无物体接近的时候输出高电平(NPN三极管不导通)
2.PNP接近传感器无物体接近的时候输出低电平(PNP三极管不导通)
3.对于NPN的来说,PLC输入口光耦的限流电阻相当于集电极开路的上拉电阻
4.对于PNP的来说,PLC输入口光耦的限流电阻相当于下拉电阻。

PLC输入口结构(以FX0N为例)
它采用TLP120光耦(一正一反两个发光二极管)(东芝的,PLC专用)
光耦二极管测串入4.3K 2010封装电阻(估计是1/2W的) 二级管AK之间并入一个560 0805电阻
这样保证输入在46VDC以下都可靠(不烫)

当把NPN的接近传感器接入PLC时。4.3K的这个电阻相当于NPN的三级管的上拉电阻。
所以这时COM端必须接VCC不能接GND。
这样当有物体接近时电流流向为:
VCC(COM)->光耦二极管-〉4.3K电阻-〉接近传感器NPN管ce-〉GND
输出电平:低。

当把PNP传感器接入PLC时。4.3K的电阻起下拉的作用
所以这时COM端必须接GND不能接VCC。
这样当有物体接近时电流流向为:
VCC->接近传感器PNP管ec->4.3K电阻->光耦二极管->GND
输出电平:高

以上是我对接近传感器使用的一点理解,不对的请各位指正一下。

网友A:
读帖是学习 回帖是礼貌

网友B:
完全正确

网友C:
西安凯盟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是专门从事自动化系统的设计.销售.系统集成.安装调试的专公司。是ABB的一级代理商,变频器,软起动器,低压电器,控制柜。 公司以“技术为本,.服务至上.真诚合作的原则与广大客户合作,在自动化控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和经验,公司在石油.化工.电力.冶金.机械制造.食品加工等行业有着众多的合作伙伴和经验,在系统集成,产品销售方面有着良好的信誉,与凯盟公司合作,您可以得到全方位的支持.[b]联系人:张林。电话:13572906066[/b][/b]

网友D:
做广告的闪 学习的进

网友E:
欧洲版PLC是源型输入回路联接方式,即电流是流入PLC输入端子(X端子)的,若外接传感器需用PNP型;亚洲版PLC是漏型输入回路联接方式,即信号电流是从输入端子(X端子)流出PLC的,若外接传感器需用NPN型
同意菜鸟

楼主:
PLC输入使用的光耦是双向的 例如FX0N用的TLP120 ,(西门子的 AB的也一样的)
所以PLC输入的COM端接正,接负都是可以的。这里面不存在流入(sinking),流出(source)的问题。PLC用的光耦两个输入端之间留过10mA左右的电流(无论哪个方向),光耦就导通,即这一个输入点PLC采样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