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电机没有接地会损坏轴承

楼主(2006-06-19):
我公司有套设备电机是75K带变频器,但没有接地,这样会损坏轴承吗?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变频器的奇次谐波对轴承本来就有较大的损坏,但一般不是变频电机,运行的频率长时间超过工频.伤害就会更大.
不接地的话谐波会厉害些,但如果说马上就损坏轴承,那说明要不就是你的运行频率太高,或者变频器不太好输出的谐波也太大了吧.

网友B:
PWM产生的谐波会在转子上形成轴电压,过高的轴电压会击穿轴承中的油膜对轴承造成电腐蚀,时间久了就会烧坏轴承。

楼主(2009-01-21):
楼上的朋友 讲的很对,我改用了绝缘轴承电机正常运行了几年了

网友C:
原来还有这样的现象啊,真是头一次听说!

网友D:
听说过,

2楼说得很好,能不能再详细点。

网友E:
第一次听说,算是学习了。

网友F:
头一次听说,学习了。好!

网友G:
绝缘轴承怎么样?没见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B:
PWM产生的谐波会在转子上形成轴电压,过高的轴电压会击穿轴承中的油膜对轴承造成电腐蚀,时间久了就会烧坏轴承。

网友I:
PWM产生的谐波会在转子上形成轴电压,过高的轴电压会击穿轴承中的油膜对轴承造成电腐蚀,时间久了就会烧坏轴承。头一次听说,学习了

网友J:
第一次听说,学习了。能不能再讲详细点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第一次听说,学习了。能不能再讲详细点

网友L:
实践中,轴承从构造上、材质上是有高速轴承和低速轴承之分的,如果贵厂使用的是适用于工频的电机而不是专用变频电机,应根据使用预期选用相应适当的轴承较好。供参考。

网友M:
PWM产生的谐波会在转子上形成轴电压,过高的轴电压会击穿轴承中的油膜对轴承造成电腐蚀,时间久了就会烧坏轴承。头一次听说,学习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的奇次谐波对轴承本来就有较大的损坏,但一般不是变频电机,运行的频率长时间超过工频.伤害就会更大.
不接地的话谐波会厉害些,但如果说马上就损坏轴承,那说明要不就是你的运行频率太高,或者变频器不太好输出的谐波也太大了吧.

值得一学!

网友O:
头一次听说,学习 ..........

网友P:
绝缘轴承?没见过 !?

网友Q:
厉害 ,要好好向你们学习了

网友R:
如果电机接地,转子上产生轴电压,那启不是在轴承上产生了电流。

造成的后果是:有电流产生热,更应该烧坏轴承。

对否,请指正。

谢谢。

网友S:
好的系统接地是不能少的。

网友T:
2楼说的对,特别是变频器拖动的普通电机,轴承滚珠先出麻点然后损坏。

网友U:
头一次听说哦,学习了,那位大师能详细讲讲就好了!

网友V:
的却是.变频器带的电机轴承很容易坏.

网友W:
咱也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事,学习了

网友X:
学习了,不过谐波的存在也会造成电机运行时过热,加速轴承内润滑油老化,影响轴承的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