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FX-EEPROM-8K程序存储器

楼主(2006-06-19):
本人在使用FX2N程序存储卡FX-EEPROM-8K时遇到麻烦!我把PLC的电池拔了几个小时后重新装上(模拟更换电池),然后再插上FX-EEPROM-8K.我发现此时PLC里的内存是错误的,几乎每个内部数据寄存器里都有值,有些内部继电器也自己闭合了,导致程序不能使用.我在PLC正常使用时需使用断电保存功能,所以不能在程序开始时使用LD M8002 ZRST等复位.清零指令.谁能告诉我PLC错误的内存中的数据是怎么来的?这是为什么?难道插入FX-EEPROM-8K时不会对PLC内存进行初始化吗?谁有什么建议?或是告诉使用FX-EEPROM-8K的步骤?可以发到我邮箱里:zxy4282000@yahoo.com.cn 谢谢!

网友A(2006-08-01):
你把电池拔了几个小时才装上,更换电池要这么长时间吗??保持寄存器D,M,T,C断电保存是指断电源而不是断电池,这么长的时间才装上电池我想现在的PLC还没有这么长时间独立供电的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