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FX2N-4DA模拟量模块

楼主(2006-06-19):
FX2N-32MR加一个模拟量模块.请问对模拟量模块FX2N-4DA在程序里要怎么写?我在编程手册里没找到操作指令.只有WR3A ,这是对FX0N-3A写操作的.谁知道对FX2N-4DA写的指令,能否告诉一声?谢谢!

网友A:
要做什么工程,说说。有空的话我可以免费帮你写,你在编程手册里去找,一般就FORM 和TO 这两条指令,(第79。80条指令)QQ464591249

网友B:
你以前没有做过的,要完全的理解是要一点时间的啊!
在FX2N编程手册中有FROM&TO 指令啊!
最好还要看模拟量模块4D/A的使用手册,不然你怎么知道相应的缓冲存储器呢!

楼主:
谢谢,大家了。
本人第一次玩模拟量控制的。已下载资料了。
应该不是很难吧.明天花点时间看看吧。

网友C:
这个时候,你需要看一本手册
<<FX特殊功能模块手册>>
里有有对FX2N-4DA的介绍
下载地址:
http://61.132.255.217/wangt/2FXTS.RAR
下载网站:
http://ymmfa.com

网友D:
特殊模块的读写用的是FORM 和TO 这两条指令,也就是FNC78、79。

网友E:
FX特殊功能模块手册对FX2N-4DA的介绍很详细的,仔细看看就明白了,很简单

网友F(2011-12-19):
大家好!求助:FX2N-4DA模拟量模块编程手册! 谢谢!谁有可不可发给我呢?QQ69233005

网友G(2012-06-07):
下载不了 可以给我发份吗
billyxie88@163
.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