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表主板(接热电偶的板)出问题了

楼主(2006-06-19):
     我有8只欧姆龙E5CN系列温控表前几天好好的,今天送电一试,其中四只显示S.ERR,经互换主板,确认是主板(接热电偶的板)出问题了,这板怎么会出问题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A:
   1。请确认热电偶+ -极性
   2。四只同时坏应该是公共部分----电源变压器因电网电压骤升击坏所至。

楼主:
热电偶不会错误,如果电压有问题应该电源板问题,现在问题出在接热电偶的板上,这板取的信号(热电偶)没有传到CPU板上造成这故障....换该板问题解决.....该板怎么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