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求助:保持器滑出,滚珠落了一地

楼主(2006-06-19):
求助各位大侠:机器Z轴采用V形导轨,测试7000左右个来回后保持器从导轨中渐渐向下滑出,滚珠掉出来5、6颗。更换导轨并重新调试后仍然出现该问题,不是左边的滑出就是右边。

网友A:
察看导轨滚珠磨损,和振动分析
1.调整导轨的平行度与平面度;
2.卸掉负载与动力手动调整是否柔和;
3.调整间隙是否存在冲击,
4.导轨与床身刚度如何;
5.调整电机曲线;

网友A:
润滑如何

楼主:
谢谢松花江的分析和建议。
手推动比较顺畅,没感觉哪个部位涩涩的,润滑应该还行,在导轨下端积了一些黄油,颜色变黑,但不是很黑,只是变色而已。
咨询厂家,他们说导轨要倒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