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电机的温度

楼主(2006-06-20):
请问:
正常工作的电机温度一般在什么范围内?
欢迎,各位老鸟不吝赐教

网友A:
搜‘绝缘等级’

网友B:
B级绝缘80,F级绝缘105,h级绝缘125

楼主:
我说的是sv电机

网友C:
伺服电机也是电机
一样一样的

网友D:
主要根据电机的绝缘等级,楼上有位同志的说法不太准确。F级为130度,工A级为105度,B级为125度。测量 电机的外壳温度要加上10度基本为电机的绕组的温度

网友E:
绝缘等级: Y A E B F H C
允许最高温度: 90 105 120 130 155 180 大于180
温升:电机温度-环境温度

网友F:
说法太多了 难以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