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 FX2NPLC编程问题

楼主(2006-06-20):
各位大虾:
我现在正在做一条汽车涂装输送线的程序,现碰到一个问题,我全线分三种控制方式,单动,手动及自动,全线共有滚床16台,各滚床头部有接近开关,我现在想要系统从自动转到手动时,如果两台滚床正在接车的话,不能立即停下,必须等到接完车后,滚床接近开关检测到位后,才能停止,车不能停在两个滚床的检测位中间(也就是前一个滚床也检测不到,后一个滚床也检测不到).有没有最简单的控制方式,望各位大虾指点一下.
如控制过程不太明白可与我QQ交谈.本人QQ:79566270.谢谢!

网友A:
画个图来吧

网友B:
使用触发器就可以了。
LDN I1
AND NOT I2
AND NOT I3
.
.
.
AND NOT I16
SET M0
LD I1
OR I2
OR I3
.
.
.
OR I16
RESET M0
再将M0和自动回路并联即可。

网友C:
你把:两台滚床正在接车的状态,作为手动切换自动的条件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D:
这个程序简单,,有点听明白你的意思了,你的意思是,如果在转换是在两设备间有产品的话不能停车,只要你在做程序时把接近开关的信号做进去就行了呀,接近开关相应的为ON时此设备不能停,
QQ464591249

楼主:
下面引用由billylin在 2006-6-20 16:17:00 发表的内容:
使用触发器就可以了。
LDN I1
AND NOT I2
AND NOT I3
.
.
.<b…
--------------------------------------------------------------------------------------------
能留给联系方式吗?非常感谢!我对触发器的应用还不是太熟!

网友E:
通常这种按步动作的,我是采用步进指令编写自动程序,通过公用程序段中的CJ指令选择是执行自动部分程序或手动部分程序,像这样的应该设个“自动停止”按钮,而不直接切换到“手动”,设在公用程序里。假如机器在某A段(a点至b点)中运行,自动程序设计时这段肯定有个的“步”的设计存在,当“自动停止”按钮被按下时,在公用程序里可以SET M0 ,机器并不立即停止运行,而机器当运行到b点,就是结束A段的运行时,要进入下一“步”即B段的运行,A段结束和B段的开始肯定都为条件执行的,我们若将M0的常闭串在B段的运行起始条件中,此时的M0为ON,M0的常闭为OFF,肯定就进入不了下一“步”。此时可按“手动”结束自动程序,也可以按“自动开始”(RST M0)继续执行自动程序

网友F:
一个滚床最好用2个开关,检测头尾。
除非开关检测的是滑橇的一个点,但这样是不安全的

网友F:
程序是很简单,本床ON+前床OFF给某点置位
前床ON给此点复位
在手动状态下,此点加上前床ON停止电机运行

楼主:
非常感谢这么多热心的朋友,老工控看你好象做过汽车行业的,我是第一次做汽车涂装线,而且用的三菱的PLC也不太熟悉,你能说具体点吗,能留个联系方式吗?我想向你请教一下!

楼主:
我现在每个滚床只有头部有个接近开关,而且滑撬上也没做处理.不是检测滑撬上的某个点!

网友F:
如果头上只有一个开关,那么就不能保证滑橇刚好停在滚床上
原因是滑橇有长度,开关ON时,开关可能检测的是头部,也可能是尾部。
一个开关只能保证(不是完全保证)滑橇不会停在2个开关都OFF的地方。
详细的参数是怎样的?
比如滚床长度?
滑橇长度?
开关检测滑橇什么地方?
系统节拍是多少?
你所设的“单动”和“手动”2种方式有何区别?

楼主:
全线长132米,每五分钟一辆车.滑撬有5.4米的,有3.5米的,滚床有长也有短的,我接近开关装在每台滚床的头部,我设的单动是完全不到接近开关的限制,手动时会受到接近开关的限制(也就是前面的滚床如果有车,本滚床也有车,那么本滚床就不能启动).是不是没必要设单动和手动?

网友F:
个人认为“单动”没必要设置
在手动状态下,按运行按钮,
1、如果本滚床无橇,滚床运行
2、一直按住按钮,如果开关检测到橇体,停下(使用边沿检测)
3、松开按钮,再按,滑橇继续运行。
这样做可以保证一直按住按钮,滑橇停在滚床上的位置和自动时是一样的。如果再须向前送橇,松开后再按。

网友G:
可以那样做,
一,开始进料的时候,并且在自动的情况下置位;
二,自动的情况下,和滚床的接近开关亮时;
手动的情况下,和滚床的任何一个接近开关亮时复位。
三,如此把上面的辅助点+急停就可以了。
程序我写了,但无法传上!

楼主:
我是操作台集中在一块控制的,操作员在操作时可能都无法看到滚床的运行情况.

楼主:
不打好人,能把程序给我发一份吗,让我参考一下.我的邮箱:tghlp@126.com.谢谢了

楼主:
老工控,我还想问你一下,你们涂装烘干那块选用的接近开关是耐多少度高温的,一般滚床设置的速度是多少啊,我们用的1400转的电机,带转速装置,减速比是43,那么低速时变频器应该设置为多少HZ啊,

网友F:
1、涂装的烘干包括底漆烘干、中涂烘干和面漆烘干,其中底漆烘干炉温度最高,在200度左右,我一般选择200度以上的
2、一般滚床转速在10~18米之间(由系统节拍决定)
3、低速设置一般根工艺有关,即由烘干时间决定,最低到过0.5m/min(大概10hz)

楼主:
我现在弄的这个是面漆烘干,温度在145度正负5度之间,我选用的瑞士科瑞利华的180度的接近开关.也不知道科瑞利华的性能咋样.涂装线上的接近开关坏了咋办,有没有保护什么措施.

网友F:
1、CONTRINEX的开关质量没有问题,但180度的开关是否考虑的余量小点?另外检测距离也要考虑。
2、根据不同状况,保护的方式也不一样,电气有保护,机械更应该设保护。

楼主:
我的接近开关检测距离只有15毫米,

网友F:
滑橇长期进入烘炉,变型是很大的,因此15mm的开关确实小了点
我在此方面用的接近开关最小距离是25mm的

楼主:
接近开关的检测距离做方案时是做机械的那方提出来的,后来我发现别人用的都是35毫米的,想改,但价格相差太远了.没办法了,也不知道到现场用的效果怎样.

网友F:
短时间可能没问题(滑橇变形小)
长时间就难说了

网友H(2007-02-27):
使用循环以为指令,再比较循环指令里的源字的值,为零时停止.

网友I:
现在做好了吗?

网友J(2007-07-14):
各位大虾......请教三菱FX2n与SR-485的接口如何编程呀?????

网友J:
各位大虾......请教三菱FX2nPLC与SR-485的接口如何编程呀?????

网友K:
你将传感器连在一起做一个原点,输出一个M1,用自动的下隆沿启动另一个M2,用M2支持自动的最后部分程序的执行,当M1成立时将M2复位,也就是进入手动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