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射流知识

楼主(2006-06-20):
请教各位老师,讲解射流方面的知识,谢谢!

网友A:
把水流加速到一定速度,是一种新颖的切割技术,无污染,主要用于切割板材

网友B:
主要是利用流体的附壁作用。流体通过射流元件使其具有放大控制能力

网友C(2006-09-18):
通过水的喷射,形成压差(负压),吸入气体或液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