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排水阀

楼主(2006-06-20):
请教自动排水阀选型,口径15mm,水满后自动打开阀门排水(高压气里面的水)。

网友A:
http://www.kaiyuanpc.cn/chinese/aboutus.htm
去看看

网友B(2007-03-12):
很简单,好多疏水器就是这样的,通水不通气

网友B:
北京有厂家,做用在压缩空气上的疏水器

网友C:
疏水器就可以,不知道你是用在哪里的?

网友D:
疏水阀种类很多,要用浮球式或倒掉桶试。

网友E:
听起来就是疏水器,没蒸汽了就不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