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倍加福P+F旋转编码器 TRD-J 360-RZ的资料求助

楼主(2006-06-20):
德国倍加福P+F旋转编码器 TRD-J 360-RZ的技术参数!详细资料!感谢!

网友A:
已改型号了

网友B:
应该是无锡光洋的旋转编码器吧
我用的有TRD-J100-RD型号,是光洋的

网友C(2006-07-22):
我肯定,确定,一定是光洋的!

网友D(2006-12-01):
我是广州P+F 倍加福办事处的,各位自动化的老兄如有需要传感器资料的,请联系我啦,我QQ271649158 邮箱:jzdcn@126.com

网友E:
TRD-J360-RZ是光洋产的,P+f牌的,光洋的资料www.koyoele.com.cn你可以上去看一下,13971144836侯小建

网友F(2007-12-17):
应该是光洋的,p+f后面还有个字母t

网友F:
光洋和p+f都有这型号

网友G(2009-09-28):
这是P+F的老型号 ,技术资料都很难找了!我可以帮你选替代!

现货特卖德国倍加福(P+F)接近开关,P+F关电开关,Visolux光电开关,P+F高温开关,P+F电感式传感器,P+F电容式传感器,P+F磁式传感器,P+F超声波传感器,P+F增量型编码器,P+F绝对值编码器,P+F防爆型编码器,P+F旋转编码器,P+F编码器,P+F安全栅,P+F隔离栅,P+F变送器,P+F现场总线,P+F电源模块,P+F安装道轨等工厂自动化和过程自动化产品 蔡海传13917495132 传真021-56503715
RVI50N-09BK0A3TN-01000
RVI50N-09BK0A3TN-02000
RVI58N-011K1R61N-01024
PVM58N-011AGROBN-1213
RHI58N-0BAK1R61N-01024
RHI58N-0BAK1R61N-01000
RHI90N-0HAK1R61N-01024
RHI90N-0HAK1R61N-01000
RHI90N-0NAK1R61N-01024
AVM58N-011K1ROGN-1213
RVI78N-10CK2A31N-01000
RVI78N-10CK2A31N-01024
RVI50N-09BK0A3TN-00600
RHI58N-0AAK1R61N-1024
AVM58N-011K1ROGN-1212
ASM58N-F3AK1ROGN-1213
PVS58N-011AGROBN-0013
RVI58N-011K1A61N-01000
RHI90N-0LAAAR66N-01024
RVI58N-011K1A61N-01024
PVS58N-011AGROBN-0013
9402 8*8
9401 10*10
9404 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