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电容式接近开关与电感式接近开关的区别

楼主(2006-06-20):
请教:请问电容式接近开关和电感式接近开关是什么工作原理?它们在用途上有什么区别?应该怎么选择?

网友A:
电容式接近开关和电感式接近开关都是利用 L-C 谐振电路原理工作的。电容式接近开关的敏感部分是电容,电感式接近开关的敏感部分是电感。检测外界影响电容/电感量变化值,处理后输出开关量,就是接近开关。
电感式经常用来检测导磁物质,电容则检测介电常数比较小的对象。

网友B:
周公
空气中是不是一般用电容式的?

网友A:
是。空气属于介电常数比较小的对象。

网友C:
周公真专业!

网友D:
以下引用:
自由2005:
周公
空气中是不是一般用电容式的?
真是有点晕了,你问的是在空气中使用吗?——空气中当然可以用电感式的也可以用电容式的。电感式的一般用于检测金属(对非金属无响应),电容式的一般用于检测非金属。电容式的价格要高得多。

网友E:
我以前用过电容式的,但发现动作距离受温度,湿度的影响,不稳定.不知现在有无改进?

网友F(2009-05-08):
领教学习了!我用电感的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