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我用315-2DP写一个程序,要不要加MMC卡

楼主(2006-06-20):
共用到4台ET200s的,
大概有200-300个点
315-2DP上有个查MMC卡的,这个要不要买,是不是CPU的内存会不够用,如果要买应该买多少容量的MMC卡呢

网友A:
问题在于没有MMC卡你不能用,所以必须要买。至于多大的根据你程序的复杂程度定。

楼主:
我的程序大概有200-300个输入输出点,都是数字量的,不知道需要多大的呢。

网友A:
楼上的和楼主是同一个人?
要根据你的程序定的,如果控制不是很复杂,那么64K就够了。

网友B:
要看你的程序了,你可以看你的各个块的容量,把他们加在一起,再考虑一定的余量就ok了

楼主:
恩,一个人,刚才改了一个笔名,嘿嘿

网友B:
一般你选装载(mmc)内存的要比你的工作内存大一些,但如果你有许多配方,过程数据,用到特殊功能块,那你最好选2M以上的,没用到的话,用512k就没问题了
另外你必须要有mmc,因为你下载的程序是先导mmc的,然后通过mmc才能导入到plc ram的,以前有过不用mmc的老型号,不过要用电池保持用户程序

楼主:
但是我用step7做了之后那个文件夹有3m呢,用64k的能行吗?
我只用了梯形图,其实只用了他最简单的功能了,程序是编写在FB里还是OB里呢
第一次用这个东西,伤死我脑细胞了,呵呵

楼主:
下面引用由群在 2006-6-20 15:17:00 发表的内容:
一般你选装载(mmc)内存的要比你的工作内存大一些,但如果你有许多配方,过程数据,用到特殊功能块,那你…
--------------------------------------------------------------------------------------------
恩,我明白了,谢谢大家,那貌似选512k比较保险一点
还有个软件上的问题
只用了梯形图,其实就是他最简单的功能了,比老的PLC就多了现场i/o et200s
程序是编写在FB里还是OB里呢
到时候是不是编译好,直接down到plc里就可以了?

网友B:
ob1 他相当于主程序偶建议你最好先看看相关资料

楼主:
资料我找了好多呢, 就好象没找到特别合适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呢,能不能发给我
lanado@tom.com

网友B:
已发出请查收

楼主:
恩,谢谢啦,我马上去看看

网友C:
程序可以写在OB,FB,FC等块中,但你必须在OB1中调用才能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