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梯形加速

楼主(2006-06-20):
大家好,
用的步进电机速度一直上不去,和电机厂家联系了,说要求加一个梯形加速,或者是S形加速,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项目,可以的话,交流一些经验!
还有,有这方面的VHDL代码吗?如果有,可以买,谢谢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控制的?单片机?

网友B:
他说要VHDL,应该是CPLD/FPGA之类来控制的的吧

楼主:
是用的CPLD/FPGA之类,感觉比单片机这些好一点,现在运动控制卡也是用这个芯片做的!

网友A:
还不如买个控制卡呢
现在也不贵  国产的

楼主:
不是贵不贵的问题,而是我们现在自己做地层,
现在就想知道,加速时间,开始频率是多少?还有S形和梯形加速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C:
这个问题我还真不好说,技术懂一点,但离研发就差远了
我们专业做运动控制,有需要联系我
张先生
010-51901229

网友A:
下面引用由南师信控在 2006-6-21 15:00:00 发表的内容:   不是贵不贵的问题,而是我们现在自己做地层,
现在就想知道,加速时间,开始频率是多少?还有S形和梯形… -------------------------------------------------------------------------------------------- 开始频率和加速时间都是可以自己设定的,只要开始频率不超过步进电机的起跳频率就行 电机的速度从开始加速到最高速度的时候会有一个拐点,这个是梯形加速,S形加速是将这个拐点圆滑过度。

网友A:
开始频率和加速时间都是可以自己设定的,只要开始频率不超过步进电机的起跳频率就行 电机的速度从开始加速到最高速度的时候会有一个拐点,这个是梯形加速,S形加速是将这个拐点圆滑过度。

网友A:
啊 发了这么多? 晕

楼主:
 谢谢 学习小样儿: 有机会来南京我请你吃饭!

网友D:
to:学习小样儿,起跳频率是个什么概念,我做过简单的加速减速过程,但是体现在电机上也没感觉有什么变化。你说的起跳频率是不是电机启动时的抖动呢?我在控制步进电机时有遇到

楼主:
我觉得所谓起跳,就是高于这个频率电机不能动作吧?

网友E:
什么叫VHDL代码?

网友E:
起跳频率太高的话,电机反映不过来,可能不能启动.

网友F:
所谓起跳频率就是控制步进电机加速时不是从0HZ开始往上加速,而是直接给一个起始的频率,这样可以加快电机的启动速度。但是如果起跳频率过高的话就会造成电机丢步。

网友A:
一般用步进电机都不是从0Hz开始加速的  但是也不能一下频率就很高 频率太高 电机就转不起来的 这个让电机转不动的频率就是起跳频率

网友D:
哦,起跳频率就是启动频率但是有个范围限制,我理解的对不对呢?谢谢各位.
VHDL代码,可能是写CPLD的一种语言

网友A:
TO 行云流水
起跳频率就是使电机启动不起来的临界频率
小于这个就可以启动  大于就不行了

网友D:
哦,谢谢学习小样儿

网友D:
哦,谢谢学习小样儿
为什么步进电机会在一个速度段里面抖动,你知道一般如何去抖吗?

网友A:
抖动是低速的时候吧?
这个是因为步进电机的低频振动
用有细分功能的驱动器  一般就可以减小低频振动

网友D:
已经64细分了,我用PLC控制时,抖动厉害一点,用单片机控制抖动小一点,一直没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G:
解决办法很简单,换一个更好的驱动器,不过,步进电机绝对没有震动是不可能的,因毕竟不是连续运动,

网友H:
加个F/V转换器,看看输出电压是否线性变化。我之前用MCU做的脉冲发生器发出的脉冲频率的变化规律为指数曲线,即在高速时脉冲频率一次跳变就超过4K,电机上不去了。

楼主:
对于信号稳定方面,CPLD/FPGA比单片机,PLC都要好一点

网友D:
推荐一下什么型号的驱动器更好,我用的驱动器和电机都是一个厂家的,这会是信号不稳定曹成的吗?

网友I:
就目前提问的情况来看,建议买专门的运动控制芯片来做,至少,上面的基本加、减速算法是现成的。

网友D:
To:刘岩利老师
您直接给推荐几款怎么样,一时我也不知去那个网站去搜,谢谢。我底子太薄,初入控制行业,不免有些拙襟露肘

网友I:
我都是用控制卡的,没有自己做过(以我的能力,做控制卡还早).好象有一个叫什么"顺康"的,号称买这样的芯片.

网友H:
有一个型号为 MCX314的,PDF我下了一个看了一下,觉得还不错,其内部集成了运动控制,带插补,带限位什么的,适合与单片机接口。一些低端的ISA运动控制卡和专用运动控制器就是用这个东西。

网友A:
有没有考虑干扰问题?
单片机和PLC一般也不会这样的
你可以换个好点的驱动试下
现在的驱动没光电隔离? 应该不会吧

网友D:
有隔离,干扰好像不存在,因为只是在一个速度段里面才有的,我感觉也可能是共振。

网友A:
只是在一个速度段里面才有  应该是共振
你在这个频率里面多试下细分
会有改善的
不过要完全消除不太可能
只要能达到接受范围就行了

网友J:
to:学习小样儿
“S形加速是将这个拐点圆滑过度。”
好像不是这么简单吧,那要如何设置拐点的大小呢?我记得好像在哪本书上看到过,S形曲线的描绘是按正弦曲线来的,拐点的大小大约是两到三个参数控制吧
待哪天找到那本书,发上来和大家共享。

网友D:
都试过了,PLC控制时的震动没法去除,单片机控制时,震动可以接受

网友K:
把驱动器的细分加大,PLC的频率加大,这样可以减小抖动吧

网友A:
to:Jena
   你说的对  我只是大概的说一下  不过我接触的卡都不用自己设置拐点的大小  都是卡自己完成计算的

网友H:
图示为典型的S-曲线模式的速度、加速度、加加速度的规划曲线,运 动控制过程描述如下: 􀁺 在开始的1 区,加速度从零开始,以设定的最大加速度为目标,以加加 速度Jerk (单位时间内加速度的增量) 为增量递增,直到达到最大加速度 为止; 􀁺 在2 区,加加速度为零,按已达到的最大加速度加速到第3 区; 􀁺 在第3 区,按负的加加速度使加速度减为零值,使速度达到最大值。到 此完成运动的加速过程; 􀁺 第4 段为匀速运行阶段,加速度和加加速度都为零; 􀁺 在第5、6、7 阶段与第1、2、3 阶段类似,不同的是减速运行到速度为 零。

网友J:
呵呵,加加速度,第一次听说,不过很形象

网友:
与梯形曲线相比,s曲线可以获得平滑的加速督,减小加加速度的尖峰脉冲

网友L:
有信箱吗?给你发一个我用51单片机做的程序给你试试看

楼主:
谢谢啊,我的邮箱是
zidanz@163.com

网友D:
To:胡家
yh_gao@sina.com

网友H:
其实,理想的速度曲线应该是抛物线,符合牛顿运动定律,运行非常平稳,对机构的冲击小,系统稳定寿命长。但抛物线运算量实在太大,控制周期务必会加长。S曲线是拟抛物线的方法,实现比较简单。
如果是位置模式的伺服控制,梯形曲线和S曲线相差不会很大,这取决于PID的刚性了,稍微软一点的参数,走梯形曲线的实际轨迹就是S形的。

网友M:
加加第一次听,,从我第一次接触伺服,就知到有加加速啦,,不过要我调试就有点难度。,,,,,,学习啦。

网友L:
文件已经发出,请两位查收,有什么好的建议欢迎来信指出

网友L:
那天看电脑光驱运转,觉得人家的步进电机加减速怎么那么好呢,进退自如,一直没琢磨透,呵呵。另外伺服电机被吹得那么神,好多帖子说什么步进不行了就叫别人换伺服吧,个人觉得做位置控制它也照样需要加减速,否则也不好使。

网友H:
to胡家:
您好!很愿意和您讨论单片机控制的问题,我现在正在做一个单片机控制板的试验,试验板调试中,但还没上机器。
我的E-mail:ljs1384@yahoo.com.cn 谢谢!

网友N:
哈哈,有意思.
最大空载起动频率:电机在某种驱动形式、电压及额定电流下,在不加负载的情况下,能够直接起动的最大频率.

抖动?    可以细分,也可以加减速器,还可以换成5相电机,还还可以换伺服.

不知道你需要的力矩有多大?速度要多快?精度要多高?速度响应要多快?是否需要有过载能力?低速时是否要求它不振动?如果你的要求是高的,那你选择伺服吧,因为以上的问题都是步进不如伺服的,呵呵

什么年代了,还用单片机,我不知道除了便宜和简单,它还有什么比其它好.

不知道楼主需要什么条件?问题得综合考虑,光改变启动频率和控制器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你还是具体说一下你的环境和条件,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L:
楼上的不知道是什么行业的,这个单片机和PLC、步进和伺服我们在这里就不要讨论了吧,我也不推销我做的系统,也不卖步进。

网友H(2006-07-22):
to:zbih:

“什么年代了,还用单片机,我不知道除了便宜和简单,它还有什么比其它好.”

和楼上一样,“这个单片机和PLC、步进和伺服我们在这里就不要讨论了”

在有些系统里,运动控制只是一个功能模块而已,单片机还要负责其他的任务,而模块之间需要有比较紧密的联系和沟通,这时就比较适合用单片机来做,它的好处是系统功能可以由系统研发人员根据产品工艺特点而开发,有较大的扩展和弹性空间,使系统简洁、紧凑,减少拥挤杂乱和资源利用不充分的弊端。

以上为个人看法,请大家讨论!

楼主:
个人更加喜欢CPLD/FPGA,现在还可以做一个NIOS系统,确实不错!

网友O:
看到你们这么多人讨论步进电机这个问题,真感觉自己又多了不少不能理解的名字? 我是做直流拖动调速系统的,还从来没有接触过步进电机,更不用说控制了.了解一些步进电机的性能,本人设备曾今考虑到使用步进电机.后其它原理没有用...  各位高手老师,我想学习一下,能步进电机原理,控制等方面的资料吗?能不能给小弟一份.谢谢! 56457007@126.com

网友I:
“什么年代了,还用单片机,我不知道除了便宜和简单,它还有什么比其它好.”
应该是2006年吧。这两个好处,对很多应用环境而言,已经足够了。

网友P:
TO 沙边小李 步进电机在减速换向过程的时候抖动比较大,如何处减小呢!谢谢!

网友N:
步进电机之所以抖动是因为电流换相的时候变化较大,所以才采用细分使电流按细分数次数变化,使的电流变化量小,所以抖动变小,如果你想步进电机在减速换向过程减小抖动,那可以让电机有一个减速时间

网友H:
采用细分可以显著减小抖动;

网友Q(2006-10-01):
学习学习~~~~~~~~~~~~~受益匪浅啊

网友R(2007-05-24):
to胡家:
您好!我是刚接确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正在做实验,望能指教.
我的E-mail:sun_eagle@21cn.com谢谢!

网友S(2007-11-28):
高手讨轮

网友T(2008-11-24):
我现在在做一个PLC项目, 要用到梯形或S型加速,但是停的点比较多,有200个点要停,不知道有什么好方法计算关键点的频率。有哪位能指点一二?不胜感激。QQ5139217    邮箱zhang52360@126.com

网友U(2009-08-04):
有谁试过用单片机进行步进电机加速度试验!

网友V(2010-12-28):
有没有哪位知道伺服电机加速情况的啊

网友W:
步进电机的驱动器里面也有梯型加速和s型加速的功能,不必非得通过单片机给定脉冲时来实现频率的曲线功能的

网友X(2012-05-23):
一般步进电机也只能跑个300到500的速度。至于加减速,梯形加减速由于存在几个点的速度曲线转折,所以会在机器本身上面体现出的振动过于明显,对机械结构有一定损耗。而曲线S型加减速,将梯形的那几个点用类似于圆弧的加减速度给平稳的过渡出来了。所以机器整体看上去会平滑很多。至于FPGA、ARM等等芯片我都做过运动控制卡,如果有问题,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留给你一个qq吧:394890304

网友Y:
 南师大 周兄

网友Z:
引用 网友M:
加加第一次听,,从我第一次接触伺服,就知到有加加速啦,,不过要我调试就有点难度。,,,,,,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