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300-314:奇怪的跳车

楼主(2006-06-20):
   一套S7 -300 314,AI、AO点数共计15个点。今早对程序做了些很小的改动,下装到PLC,再投入运行后,只要一将联锁投用就会跳车。查看报警信息是软水流量值低于 300l/h 而触发了跳车,奇怪的是这个流量值低于300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短、流程图画面上的棒图根本没有变化,同时另外一个流量信号也有这个现象、会突然从正常的900跌到将近0然后又恢复正常,因此排除了变送器故障的可能。

   在找不到故障原因的情况下,将改动前的程序又下装回PLC内,但故障依旧。
我是第一次使用SIEMENS PLC,请大家帮忙分析原因。
谢谢!

网友:
在plc里监测模拟量的值

网友A:
对所取得的信号进行滤波处理
即如果在短时间内的调变无效

楼主:
呵呵,已经解决问题了。思路和 老工控 朋友的差不多,用了一个S_OD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