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和欧姆龙怎样通信?

楼主(2006-06-20):
请问各位大侠,用intouch9.5怎样跟欧姆龙PLC进行通信,都需要那些软件啊,请指点一二!

楼主:
小弟实在不明白,是我问的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大家不屑一答?还是这个问题太难了,大家都不会?

楼主:
不要把别人当成自己的翅膀,因为他们也在负重行走!
通过不断的努力,我终于将他们搞定了!
奇迹真地会出现,不过是要付出很大努力的!·

网友A(2009-09-28):
怎么弄得啊?我也遇到问题了,同样的

网友B:
用欧姆龙的OPC服务器去连通,也就是说Wonderware Intouch <-> OPC Server for OMRON <-> OMRON PLC。因为Wonderware 的Intouch都自带OPC 客户端 (OPC Client), 所以您需要的只是介于中间的一个OPC 服务器 (OPC Server)。如果您所用的欧姆龙PLC是支持HostLink的,那您可以选用MatrikonOPC Server for Omron来做为中间媒介。

网友C:
MatrikonOPC  价格可不便宜。有现存的DASERVER,IOSERVER,为啥还要用中间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