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RS232电缆和三菱A1S CPU连不上,什么原因?

楼主(2006-06-20):
想请教一下:我的笔记本是IBM R50e,没有COM口,装有XP-SP2操作系统下。现GPPWIN软件通过USB-RS232电缆和三菱A1S CPU连不上。而以前98系统下,直接用COM口能连的。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请按照以下步骤试一下
1|检查您的GPP上的COM端口号和USB-RS232所在的COM端口号是否一样.
2|换跟其它牌子的USB-RS232的电缆试一下.

网友B:
同意:

xinhuo:  16:18:00
    请按照以下步骤试一下
1|检查您的GPP上的COM端口号和USB-RS232所在的COM端口号是否一样.
2|换跟其它牌子的USB-RS232的电缆试一下.

楼主:
可是有的设备能联上的。COM口号及BAUDRATE设置也检查过,应该不是电缆的问题吧?

网友A:
照你这样的情况,肯定是线的质量问题,

网友C:
在传输设置里面,双击CPU 选中MAC/MTA 透明模式

楼主:
NEWBRIDGE:MAC/MTA透明模式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MAC/MTA透明模式,也连不上。
奇怪的是前几天提示指定了不能用的端口,今天总是提示无法与PLC连接。

网友D:
与三菱A1S的CPU通信不了,可能问题出在你的操作系统.ANS系列的CPU好像只支持WIN98.
不过后来三菱有没有更高版本的编程软件能在XP下与其通信就不得而知了.
我现在的本本就装了两套系统,一套WIN98专与三菱ANS系列CPU通信.
一套是XP.

网友E:
1:直接买三菱USB的连线
2:USB转RS232的线要好好调一下,还要装驱动,但这种连西门子等就可能连不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3:PCMCIA卡转RS232,工控用没问题
jinjian022392@yahoo.com.cn

网友F:
1.检查COM端口号和通信速率设定是否正确,通信速率最好设为9600bps;
2.检查USB-RS232电缆驱动程序是否有问题;
3.换一条通信电缆试一试;
4.检查PLC是否干扰过大;
5.不同意BCK的说法,ANS可在XP下通信.

网友E:
1:直接买三菱USB的连线
2:USB转RS232的线要好好挑一下,还要装驱动,但这种连西门子等就可能连不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RS232接口
3:PCMCIA卡转RS232,工控用没问题
联系我:jinjian022392@yahoo.com.cn

楼主:
to:KZJ007
PCMCIA卡转RS232真的没有问题,可以象自带的COM口一样连接所有的工控设备吗?

网友G:
PCMCIA卡转RS232卡是真正物理意义上的com口,在DOS下都可以识别的,就象自带的COM口一样,我们一直这样用非常稳定,不过就是价格挺贵的

网友E:
billylin:
  如mast说的 PCMCIA卡转RS232卡是真正物理意义上的com口

楼主:
谢谢各位!特别感谢KZJ007和mast

网友H:
电脑设置问题 检查端口是否为COM1  一般USB被被默认为COM3 COM4等等虚拟端口 一定要改回来才可以

网友H:
如果还是不行可以联系 季工  021-61457374,7375,7376
关于三菱的很多东西我们都有的

楼主:
告诉大家一个喜讯。
在使用了PCMCIA转RS232卡,并且[/u]将CPU设成MAC/MTA 透明模式后,连接成功。
所以在此特别感谢各位,特别感谢NEWBRIDGE和KZJ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