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S和S7300的Profibus通信?

楼主(2006-06-20):
我们的上位系统是浙大中控的jx-300xDCS系统 下面一个子系统是西门子的S7300

  jx-300x 提供一个通信卡sp244 有rs485口,采用主从方式与第三方plc通信(sp244为主)

  s7300采用profibus  如何实现两者之间的通信????

  谢谢!

网友A:
试试软件上面的OPC吧.

楼主:
shh

  你好 能否说得再具体一些   谢谢

网友B:
使用PB-B-RS485总线桥即可

网友C:
您需要与浙大中控联系,如果采用PROFIBUS-DP,需要GSD文件,如果用自由口通信可能更简单,或用MODBUS,一般DCS都支持。S7-300站通过S7-200连接到DCS,S7-300与S7-200用DP连接,中间通过S7-224XP/226,它作为RTU,支持MODBUS SLAVE 方式,比较经济。如果采用CP341+MODBUS SLAVE 成本较高,而切技术复杂。

网友D(2008-05-05):
请问下我公司用的是横河dcs, 他和S7-400有传动上的数据交换,我只能看到在S7上是传过来的一个数据块,而在DCS上看到的都是***不知道里面到底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E:
我觉得主要看jx-300x 提供的通信卡sp244 上的rs485口支持什么协议?自由协议还是PROFIBUS?还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我公司用的是横河dcs, 他和S7-400有传动上的数据交换,我只能看到在S7上是传过来的一个数据块,而在DCS上看到的都是***不知道里面到底是怎么设置的。

你的DCS和S7-400使用什么方式通信的?

网友G(2008-07-09):
可以选用浙大中控的 SP239-DP Profibus-DP主站通信模块与西门子S7-300通过PROFIBUS协议通信,

西门子S7-300 CPU 313C-2DP可以设置成PROFIBUS-DP从站方式,需要配置好输入输出数据量,将其GSD文件导入到SP239-DP组态软件即可配置,应用起来方便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