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

楼主(2006-06-20):
最近遇到一台安川VS-676GL5-JJ系列15KW的变频器.但我手头没说明书,用不起来.我只想用它来带个电机,初始化状态下,改频率设定为面板控制,运行方式为面板控制.我设了10HZ,按运行.运行灯亮,STOP灯闪烁.没有输出.
希望那位高手能指点一下.
有说明书的能否给我一份,我的邮箱HXM8107@YAHOO.COM.CN

网友A:
A1-02要设为“2”才能开环运行。不能设为“0”。

网友B:
谁知道G7 7。5KW/380 上的Q4,Q6 用啥管子代用。小第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C:
只有启动运行信号,频率没设置进去,运行灯亮,停止灯闪烁无输出!

网友D:
只有启动运行信号,频率没设置进去,运行灯亮,停止灯闪烁无输出!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