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求援

楼主(2006-06-20):
我们公司的一个控制室是三相四线供电的.主要控制四条皮带的流量和上面的照明.室内的灯和电脑.空调.但空调不能正常运行.外机一动电脑上的UPS报警.一量电压.电脑上有280V.面空调的一相只有136V,但外部的一个机器的灯一开,就什么事都没有,全都正常了.怀疑是零线没有接好.按在PE线上了.但一查却是好的.查空调也没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您觉得有可能是三相不平衡导致的吗?我怀疑.

网友B:
应该是接线有问题

网友C:
    请把情况说清楚些:‘外部的一个机器的灯’是啥机器?

网友D:
应该查一下零线没有接好,当灯接通时是不是把零线又给接通?????????

网友E:
贵公司的空调,电脑和灯泡是否采用三相星形联接?如果是可以断开电源检查各相在单独接通负载后是否通路。以此判断零线是否联接正常(采用星形联接法零线不能接入开关)。

网友F:
我还是怀疑是零线问题。

网友G:
三相四线供电的注意了,零线很关键,零线务必保证可靠,不会断掉,或者接触不良,否则中性点会漂移,380V随负载不同随意分压,这样就不能保证每相的220V稳定。你说的“电脑上有280V.面空调的一相只有136V”情况可以肯定零线出问题了。

网友H:
我怀疑是不是三相不平衡导致的.但也有可能是零线出了问题

网友I:
中性点漂移了

网友J:
 我看还是你布线的问题 也就是说你活没做好

网友K:
 可能是接地线出问题了
查查

网友L:
可能是接线问题!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我家里有一灯,在插座没有带负载的时候很正常,可是一带负载灯就熄了!!后来发现是零线没接好,有些松动!

网友M:
应该好处理的

网友N:
可能是零线没接好,把你查到的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O:
该检查零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