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求助:20针的电脑编程线的线序是什么?

楼主(2006-06-20):
我有个R232通20针那种口的OMRON编程线,是CPM2A系列的。但是我不小心把它拽断了,本想修好它,可是我不知道R232与那20个针是怎么连接的。请大家帮帮我,谢谢。

网友(2006-08-06):
你是想要接线图还是恢复你的这条编程电缆呀!断了接呀!不是每条线都有颜色吗?不是想要接线图吧?

楼主:
哎,是在20针焊点上断的,所以颜色是没有用的。

网友A(2007-03-11):
前些天我花170元/条的价格买了24条线回来,说是国产的,感觉没什么东西还这么贵,对方说有芯片的,我不信就拆开一条来研究,结果如下:
我前些天解剖过的CIF02的数据电缆:
1.根本就没有芯片之说.
2.20针一端被做线者用特殊的胶封死,用高温只能脆化掉,这是做线的人为了保密.
3.线的接线如下:
9针头的2-------20针的4
9针头的3-------20针的10
9针头的5-------20针的8
20针头的5--20针的7短接
20针头的8--20针的16短接
20针头的10--20针的15短接
这就是他们告诉我说的有芯片的电缆!还170大元呢!

网友B:
有些国产的都连接不上呢

网友A:
我上次24条就有一条连接不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