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牛奶流过管道的总共质量电子计量

楼主(2006-06-20):
  公司正在改造牛奶计量系统,要求把牛奶流过管道的总共质量计算出来,有没有朋友在这方面很精通的?请联系,或者发送Email zhengwangxian@163.com.
                            要求比较准确的计量电子显示.偏差别太大.

网友A:
用卫生型质量流量计最好不过了.

网友A:
网络卡了多发了一遍,还要加套流量积算系统,最简单的就是流量积算仪.就搞定了,如果有上层控制系统,质量流量计信号也可以直接接入(4-20mA或者频率或者R485接口)

网友B:
为你服务,双赢项目。 用卫生型质量流量计配合流量积算仪就解决问题了。仪表型号AI-708HAI4L2L2S型。有很多牛奶厂在应用该系统。看图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楼主:
  是这样的,我公司现在正在使用阿菲金(以色列)的一套自动计量系统,但是由于感应器(10个感应接触头)容易生锈等等,计量有时候就不准确了.
  还有一点忘记说了,就是流量经过管道的时候是类似脉冲型,不是稳定流量,所以各位师傅这里要注意下,由于流量不稳定,给测量带来不方便.

楼主:
另外,这里的计量主要是在针对挤奶机使用的
                        1:每头的流量不多。
                        2:挤奶过程流量是脉冲型的。
                        3:计量设备要小型,大了安装不了。
欢迎回复,要是有一套好用的系统,我向老总反应可以考虑合作。

楼主:
这里罗嗦下,我联系邮箱是:zhengwangxian@163.com

网友C(2009-04-07):
l流量法计量牛奶有致命的工艺缺陷

网友C:
欢迎探讨.WWW.NMDADI.COM.13604718410

网友C(2010-01-30):
啊贤同志问题解决了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