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跟SLC5/04通讯问题

楼主(2006-06-20):
根据WINCC帮助文件进行操作,(DH+协议,速率是115。2,并加电阻)通讯不上,安装了RSLINX也不行,好象PC/PG里需要设置什么似的。各位有否建议。WINCC用自带的驱动比如AB DH+/。。.CH,还需要其他中间接口吗?

网友A:
WINCC支持DH+直接驱动?汗!!!从来没想过这样做.
在工业网络中能找到1784-PKTX卡吗?我觉得数据应该是放在该卡下.
不如通过RSLINX OPC方式.

楼主:
那WINCC跟其他PLC通讯有人试过吗?卡的驱动装好的,RSLINK也是通的,因为我原来的上位机是通过他通的